MSP430移植uCOS

楼主:
不带操作系统的程序,所有的代码、任务都是放在一个大循环下的。这种情况如果工程里任务不多,那问题不大。但如果项目是多任务,那在最后组合程序的时候会比较棘手。因为在单独调试每一个模块的时候,模块程序之间是相互独立的死循环。但最后要把所有单独的模块任务整合到一个大循环下,这时会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有时甚至程序结构都要调整。这个弊端任务越多越明显。

但uCOS可以直接实现死循环和死循环之间的调用(通过设置各个任务的优先级与挂起时间)。这样一来,应对多任务的工程时会有以下好处:

1、将多任务明确地模块化,使工程代码更规整,阅读与调试起来更方便,多任务代码的最后整合非常简单;
2、使整个系统更稳定。(普通的程序,如果在哪一个任务那里陷入死循环或者跑飞,就会一直卡在那里,没法往下运行了。但uCOS不会,一个任务出现问题不会影响其他任务的进行。因为如果哪个任务死循环了,时间一到你反正要OUT,让其他进程运行的。)

但记住,任何操作系统都是牺牲效率来换取其他方面的便利的。所以单任务或者任务较少时,不推荐用操作系统。只有在多任务实时调度时,uCOS才能发挥出它的优势

网友:
引用 网友A:
完全可以不用uCOS也能实现轮询,并且很好的调度好任务来的。
我说说我的做法吧:

首先,我会在主函数里 ...

基于时间片的方法还是挺不错的,现在我的MSP430项目代码就是这样的结构,这样比起上UCOS好多,毕竟这个占用资料多,也运行不了多少个任务。

网友A:
完全可以不用uCOS也能实现轮询,并且很好的调度好任务来的。
我说说我的做法吧:

首先,我会在主函数里设定各个子任务的轮询:
int main()
{
        init();
        while(1)
        {
                function1();
                function2();
                function3();
                ……
        }
}

接下来,在子任务里,我会要求每个子任务的执行时间不能超过某个限度,否则会影响其他任务的实现。
那么如果子任务需要耗时比较久怎么办?
简单,将子任务分解成多个片段,然后通过状态机来实现。
一次没有完成的任务放到下一个状态来完成。只要状态分得够细,那么多任务就不会相互冲突。
以function1为例,说说状态机的写法,以及实现延时的方式:
void function1()
{
        if(function1_delay);
        else
        switch(function1_state)
        {
                case 0:
                        do_something_here_0();
                        function1_state=1;
                        function1_delay=1000;
                        break;
                case 1:
                        do_something_here_1();
                        function1_state=2;
                        function1_delay=300;
                        break;
                case 2:
                ……
                default:
                        break;
        }
}

#pragma vector=TIMER0_A0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Timer_A (void)
{
        if(function1_delay)function1_delay--;
        if(function2_delay)function2_delay--;
        if(function3_delay)function3_delay--;
        ……
}

只要将所有的子任务全部用状态机的形式来实现,然后主函数的轮询间隔足够短,轮询频率足够高,那么多任务是很容易实现的事情。
这其中的关键就在于写好每一个状态机。
与操作系统相比,这样的轮询方式优点在于没有保护现场的出入栈操作,提高了效率,缺点在于每个任务都变得比较抽象,很难理解使用状态机来编写子任务的意义。
还有一个缺点是没法调度任务的优先级,所有的任务都按照一定的次序进行,每个任务都会占用一定的时间片段来执行。
因此也不存在哪个任务优先级较高,阻塞其他任务进行的情况。

在这样的模式下,将时间片拆分得越短,任务的实时性就越好。

网友:
一般情况,用状态机比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