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CC2530的I2C接口问题

楼主:
我想用CC2530的P12和P13分别模拟I2C的SCL和SDA,来控制AD7747(数模转换芯片,有I2C接口),同时将AD7747上的数据读取通过zigbee无线发送。在程序编写上没有问题,但在实际应用中出现了以下两个问题,
1、zigbee终端节点接收数据不稳定,有时候协调器发送两次终端节点才接受到一次,有时候协调器发送三次终端节点才接受到一次,甚至更多次,总之终端节点接收频率不稳定。

2、在接线上。我用P12接AD7747的SCL,P13接SDA,CC2530就不工作;但其他任何接法,例如P12接SDA,P13接SCL,或者P12、P13都不接或者只接其中一个,CC2530都工作。

我是论坛新手,没有金币可以赠予各位高手,但仍渴望各位高手给小弟一些指点,万分感谢!

网友:
请教各位高手,以上两个问题的原因是什么,或者用什么方法,什么工具去调试、分析以上的问题,谢谢!

网友A:
cc2530没有硬件i2c,自己做驱动肯定不如原装的稳定,要不换支持spi的ad芯片或者就用自带的adc。如果非要i2c,那么就cc2533

网友:
引用 网友A:
cc2530没有硬件i2c,自己做驱动肯定不如原装的稳定,要不换支持spi的ad芯片或者就用自带的adc。如果非要i2c ...

我就是用CC2530的P12和P13模拟的I2C,AD7747本身有I2C硬件。昨天又调试发现程序走到无线发送不能走了。同学有没有什么好的关于IAR调试的方法的资料?方便分享一下么?

网友:
不知道i2c是否通了
如果没通建议先裸机调好在整合到网络中,一步步来

网友:
先得确定采集是否正常,同时网络是否稳定。

网友B:
我做好了啊,不过好奇怪,采集光照强度的时候,不进行初始化,数据也能读出来,这是什么玩意

网友:
你好,楼主,我是新手,和你做相似的东西,可否发一份你写的代码,我参考一下,非常感谢,1072675730@qq.com

网友:
您好!楼主,在下菜鸟一只,再和你做相似的东西,你的问题解决了吗?可否发一份写的代码,我参考一下,非常感谢,963937359@qq。com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做好了啊,不过好奇怪,采集光照强度的时候,不进行初始化,数据也能读出来,这是什么玩意

你好,我最近也是在做用cc2530做光强度的采集,但是目前效果出来是一堆乱码,能加QQ交流下吗?550813617  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