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进电机低速运行振动的疑惑

楼主:
我最近在做步进电机控制,第一次接触,不是很熟。
发现电机在无细分低速(脉冲频率280Hz以下)运行的情况有很强的振动,驱动器调成最高32细分也好不了多少,依然有振动感,一开始查资料以为这是普遍缺陷,但是后来看到了论坛上ehco大神的倒立摆控制(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415063-1-1.html),发现大神的步进电机控制居然可以做到几乎完全没有振动,低速转动也是那么轻柔,甚是羡慕。
特此来问问各位大神要达到这种控制效果需要什么条件。
我步进电机用的是57两相混合式步进电机,步矩角1.8°,78mm机身长,静转矩1.35N.m,相电流3.0A,相电阻1.0Ω,相电感1.8mH,引线数6,转动惯量0.48Kg.cm2。电机驱动用的是DRV8825,24V 25°C下最大驱动电流是2.5A。
程序是没问题的,负载也在允许范围内,听闻可能和电流相关,不过我对这方面不熟悉,所以也不知道怎么解决,故此来求助各位大神。

网友A:
电机驱动是个复杂的东西,很多人要研究几年才能弄好,除了电流个人认为均匀的控制应该也很重要。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机驱动是个复杂的东西,很多人要研究几年才能弄好,除了电流个人认为均匀的控制应该也很重要。

正解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机驱动是个复杂的东西,很多人要研究几年才能弄好,除了电流个人认为均匀的控制应该也很重要。

怎样才算是均匀?定值增减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