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讨,关于MSP430F5529的IO问题

楼主:
之前作比赛就瞄准了MSP430F5529(比较新,还有LanucPad开发板)
硬件上设计选用5529做主控,用于医疗器械类上,第一次成功的申请到了5片的5529,当时狂喜

不过发现我们用5529不耐用,两下就折腾没了,源于5529的IO口经常出问题,大家来探讨一下。

先说供电 采用LM2576 -5.0 12V转5V 之后ASM1117做二次稳压 给控制器部分提供3.3V
第一版版图如下

出现问题的IO主要出现在舵机(小舵机S3010)的PWM输出引脚上。经常出现的问题是PWM的,动不动这个引脚就找不到信号了,示波器放大后可以看到有个几十mV左右的PWM波正脉冲。之后就是重新找PWM输出端口,重新搭线引到舵机上。最后实在不想就是换芯片。
就这个原因,我的桌上多了4、5片吹下来的5529片子。。。片子不耐操啊。

打听了一下,我们学校另外一个学院做Ti的电赛,说是有一堆的残了的5529开发板,经常是几个IO用不了。。。。
一直相信Ti的质量,不过这次用这个片子就挺不爽的,片子坏完了在申请就只给2片啦。

大家觉得这是什么原因,大家讨论下。
能不能从我的硬件设计上尽量避免这种问题的发生?我的舵机是和PWM端口IO直连的, 是不是需要采用一些措施?

网友A:
晕死,烧了那么多都不想办法解决,果然申请的不当钱啊,自己买试试,50多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晕死,烧了那么多都不想办法解决,果然申请的不当钱啊,自己买试试,50多呢

不是片子烧,调试运行啥的都没问题,就是IO口认为太脆弱了,探讨一下啊

网友:
我们这边也是这个情况,他们做小车用的也是5529,中间出了问题,已经烧了两个板子了,搞不清楚是调试器坏了还是芯片坏了

网友:
考虑一下要不要隔离一下,用光耦或者电偶(只知道电机需要,舵机结构不甚理解)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是片子烧,调试运行啥的都没问题,就是IO口认为太脆弱了,探讨一下啊

你看数据手册IO口的最大耐电流没?还有舵机的电流,你看了,肯定发现IO口被烧正常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看数据手册IO口的最大耐电流没?还有舵机的电流,你看了,肯定发现IO口被烧正常了

Full Drive Strength 模式下
电流灌入和推挽输出都有个上10mA,况且舵机的PWM是控制信号,怎么可能超出限定值?

网友:
你看数据手册IO口的最大耐电流没?还有舵机的电流,你看了,肯定发现IO口被烧正常了

难道是直接连的舵机?!

网友:
我们以前有人做电源,用的也是MSP430f5529,那时候吧我们实验室的所有5529都烧了。。。。有些芯片还直接烧出一个洞洞。。。。。

I like you, but just like you !
纵然万劫不复,纵然相思入骨,
我也待你眉眼如初,岁月如故!

网友:
引用 网友C:
难道是直接连的舵机?!

之前使用飞思卡尔的片子直连舵机一点问题也没有,我们实验室就专门做飞思卡尔智能车(可我不做),舵机基本都是直连没问题。

网友:
最好发原理图看看。你说的PWM和舵机直连是怎么回事?直接加三极管驱动舵机吗?
最好有原理图

网友:
引用 网友C:
难道是直接连的舵机?!

他就是直连的,居然还说控制信号没问题,晕死,以前在学校,一颗51都加光耦隔离保护,5529这么贵的片子

网友:
貌似电流挺大,数据没查过,不过以前5V的STC51准双向IO带不动,要用强推挽或者外加10K上拉才正常
回头看看资料

网友:
之前使用飞思卡尔的片子直连舵机一点问题也没有,我们实验室就专门做飞思卡尔智能车(可我不做),舵机基本都是直连没问题。

我觉得必要的驱动隔离还是需要的,如果总是驱动舵机的IO口出现问题就很可能是驱动电流的问题,数据手册上理论上的电流值和实际的复杂情况还是有差别的,至少要留很大的裕量。

之前参加比赛做电源就用的5529,上着电趴在桌上小睡一会儿就把5529的launchpad给烧了,原因不明,血的教训,申请的430都不给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