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51单片机模拟PS2键盘为什么....

楼主:
用51单片机和两个触摸按键 模拟PS2电脑键盘,为什么用PS2接线接到电脑和单片机上时,这根PS2接线发热,但51芯片不热,而且电脑设备管理器里不显示PS2键盘呢?

网友:
线会发热应该就是你的板子电流过大,检查看看是否有零件短路。

网友:
你的电路是怎么样的?
终端阻抗是不是不合适?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的电路是怎么样的?
终端阻抗是不是不合适?

时钟和数据脚接的10K上拉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