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09 将PCB转换成PDF问题

楼主:
AD09 中将PCB 转换成PDF时,用本身自带的SMART PDF不能选择列印方向,用PDF Factory pro焊盘丢失,请问各位大侠帮忙,谢谢!

网友:
可以通过pageset方式来转pdf。file-pageset-advanced(类似smart pdf里面的选择层面打印) 退出来可以在选择下基本的打印尺寸等信息,然后打印的时候选择下PDF的虚拟打印机就可以转成PDF文档了。

网友A:
用PDF Factory pro就是楼上说的方式,但是焊盘会丢失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PDF Factory pro就是楼上说的方式,但是焊盘会丢失

点击相应的层打开看下是不是把pad给关掉了?

网友:
确认没有关掉,前面显示都正常的,点print之后生成的就不正常了

网友:
这边都正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