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现这个错误提示怎么办..\OUTPUT\USART_RX.axf: Error: L6200E: Symbol send_wate...

楼主:
..\OUTPUT\USART_RX.axf: Error: L6200E: Symbol send_waterlevel0 multiply defined (by waterlevel.o and main.o).这个错误怎么解决啊?

网友A:
很明显send_waterlevel0有两处定义,分别写在 waterlevel.c 和 main.c里,删掉其中一处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很明显send_waterlevel0有两处定义,分别写在 waterlevel.c 和 main.c里,删掉其中一处就可以了。

谢谢额,找到原因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很明显send_waterlevel0有两处定义,分别写在 waterlevel.c 和 main.c里,删掉其中一处就可以了。

我把之前定义在一个文件的变量剪切到别的文件了,编译时候还是显示重复定义,请问这个怎么解决呢?用的keil。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把之前定义在一个文件的变量剪切到别的文件了,编译时候还是显示重复定义,请问这个怎么解决呢?用的ke ...

编译时也许会告诉你重复定义分别出现在哪里。
需要注意的是,如果把变量移动到某个.h文件里,可能会导致有多个.c文件引用该头文件,进而产生多个该变量的定义,所以C语言里有要求,定义变量在.c里,声明在.h里。定义和声明用是否有extern来区分,有extern的是声明,多次出现也无所谓;没有extern的是定义,这个只能出现一次!切记。

网友:
引用 网友A:
编译时也许会告诉你重复定义分别出现在哪里。
需要注意的是,如果把变量移动到某个.h文件里,可能会导致 ...

多谢赐教,总结的和全面,简单直接。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