触摸IC的PCB设计经验

楼主:
触摸按键(触摸感应电极)设计
   最近涉及到了触摸类的案子PCB的设计,因为刚接触所以难以避免会遇到些许问题,以下是我在使用阿达电子ADPT005该型号的使用经验介绍。我相信各类触摸IC的设计和特性大同小异,希望和大家分享。

   实际按键的外形决定了硬件电路中触摸感应电极(Touch-PAD)的位置,但并不决定相应触摸按键的形状和大小,两者的触摸面积可以不相等。触摸按键类似于PCB图中的焊盘,铜箔的电气特性会更好些。
2.1 按键的形状没有限制,可以是圆、椭圆、正方或长方形等几何形状。(根据实际经验,在触摸面积比较大的情况下,正方行的特性最好,长方形的特性比较差,尤其是长边比短边尺寸长很多的情况下,慎用长方形,可采用多个个近似的正方形,用多个触摸点来检测)
2.2 按键的大小
按键面积不宜太小,尽量不小于手指尖直径,否则实际操作不方便。
(根据实际经验,一个手指头能全部覆盖的面积不会超过直径5~20mm)
2.3 按键的间距
按键间距不宜太窄,建议做到相邻触摸点之间的边缘间距应在2.5mm
以上。
2.4 关于触摸感应电极 TouchPAD
2.4.1 0.5~2mm的触摸介质——触摸感应电极的直径为3mm~20mm(可根据面板的尺寸选择合适的尺寸);
2.4.2 2~5mm的触摸介质——触摸感应电极的直径为5mm~20mm;
2.4.3 5~10mm的触摸介质——触摸感应电极的直径为12mm~25mm
2.5 PCB布线
2.5.1 触摸感应电极TouchPAD到IC触摸引脚的走线(即触摸输入通路的走线)线宽不要超过0.2mm(理论上,触摸输入通路的走线越细越好);
2.5.2 放置触摸IC的层不需要铺地,若铺地会降低灵敏度;
2.5.3 触摸感应电极TouchPAD层可以铺地(网格地比较好);但如果触摸介质比较厚的话(比如说有5mm的亚克力),建议两面都不要铺地;
2.5.4 如果有铺地,地线与触摸感应电极TouchPAD之间的间距要大于0.6mm以上(实践证明:铺地会大大降低灵敏度,通常不建议在触摸点和触摸IC及触摸走线上下双面都不铺地,但是在触摸引脚上串入10K及以上的电阻,可以很有效的抗干扰,效果远远大于铺地的效果)
2.6 触摸感应电极过测试技巧
2.6.1 如果被触摸的是金属或其他导电部件,建议在靠近IC的触摸引脚端串入10K以上的电阻和10pf~100pF的电容

网友:
多谢楼主分享~真是很不错的经验呀

网友:
写的很不错,布局不好的话确实容易出一些小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