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A333放大直流小电压的问题

楼主:
大家好,我现在需要测一直流小电压,电压范围从0-2mv,打算用INA333做差分输入放大1000倍,但是做出来的电路没有输出,大家帮我看看是哪里有问题,我用TINA仿真,结果出不对,这是我第一次用这个仿真软件,有可能是我不会用。

这是实际的电路图。

这是仿真电路,输出就跟偏置一样。

网友:
共模电压有要求,你直接这样接不行

网友:
INA333的应用电路很简单的,只要按照手册上的接法,就可以成功。仿真不出来,可能是仿真软件的设置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