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IAR中,可以通过Jlink 对MSP430 进行 在线仿真及程序下载吗?

楼主:
请问 ,在IAR中,可以通过Jlink 对MSP430 进行 在线仿真及程序下载吗?

网友A:
应该不能,我也刚开始学,都是用IAR编译生成TXT文件,再用USB口通过BSL方式进行程序下载的。有什么更方便的方法吗?

网友:
你可以整一个FET430UIF调试

网友:
芯片的结构不一样,430不是ARM体系结构的,所以不能用哦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不能,我也刚开始学,都是用IAR编译生成TXT文件,再用USB口通过BSL方式进行程序下载的。有什么更方便的 ...

我记得好像那个IAR能直接下载吧

网友:
你用FET430吧,jlink是调试ARM用的

网友:
当然不可以了!jlink调试ARM,你可以用专门的仿真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