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MSP430F5438的ADC12中REFOUT的问题

楼主(2015-06-30):
关于MSP430F5438的ADC12中REFOUT的问题
我设置寄存器ADC12CTL2中的ADC12REFOUT有效时,单片机管脚REF端有2.5V电压的输出,但是同时ADC采集的有效位却只有8位,而到不了12位,这是为什么呢?

网友A:
看下是不是给寄存器ADC12CTL2中写入的时候C语言的话:是不是没加或 而是直接等于了;如果是汇编:用bis.w ,AD采集的结果应该是12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