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2650DK板子开箱照_到手花费人民币2100+

楼主:
描述
SimpleLink™ CC2650 开发套件包括开始评估 SimpleLink Wireless MCU 超低功耗平台所需的所有硬件。此套件中包括的 CC2650 器件是该系列的超集器件,因此还可用于评估 SimpleLink 蓝牙智能 CC2640 无线 MCUZigBee®/6LoWPAN CC2630 无线 MCU
此套件包括两个 SmartRF06 评估板、两个 CC2650 评估模块、两根微型 USB 电缆以及一份入门指南。
CC2650 评估模块包含无线 MCU 并显示了采用 7x7 封装、内部偏置和差分射频输出(型号 7ID)的射频布局版本。此电路板配备高性能 PCB 天线,但可轻松附加 SMA 连接器以将无线电连接到外部测试设备。
SmartRF06 评估板(母板)专为运行无线电性能测试和开发软件而设计。评估板配备:
  • 128x64 像素 LCD 屏幕
  • 5 个按钮
  • 4 个 LED
  • SD 卡座
  • 3 轴数字加速计
  • 模拟环境光传感器
  • 分接引脚
  • XDS100v3 调试器
套件中的 CC2650 具有预编程的分组差错率测试,可用于测试在蓝牙低功耗模式和 IEEE 802.15.4 模式下工作的无线电实际覆盖范围。
开始为 CC2650 开发您自己的软件时,可选择几个选项。若要了解蓝牙智能应用和下载最新的蓝牙低功耗堆栈,请访问 www.ti.com/bluetooth。有关最新的 ZigBee 堆栈,请访问www.ti.com/zigbee。这些堆栈包括并建立在 TI-RTOS 基础上。有关更多信息,请访问 TI-RTOS 产品页面
Code Composer Studio 和用于 ARM 的 IAR Embedded Workbench 均可用于 CC2650 的软件开发。

特性
  • CC2650 超低功耗无线 MCU
  • 具有集成调试器、传感器并可轻松访问所有 IO 的 SmartRF06EB
  • 预编程用于范围测试的分组差错率测试
  • 蓝牙低功耗堆栈
  • ZigBee 堆栈
  • TI-RTOS
  • CC26xxWare
  • 得到 CCS 和 IAR 嵌入式工作平台的支持

包含项目
  • 2 x SmartRF06EB
  • 2 x CC2650EM-7ID
  • 2 x Micro USB cables
  • Documentation

以上是来自官方的介绍,大家了解一下。我自己对CC2650的一些认知,支持IEEE-802.15.4 MAC/PHY 支持BLE蓝牙,两个RADIO可配置。

rf-core部分内置一颗M0简化rf部分的用户操作接口,封装成一些command只需要发送一些命令即可实现全部操作,同时CC2650内部内置低功耗M3内核,用于跑协议栈和用户程序,协议栈支持zigbee\6lowpan\ble-stack2.0等或者其他用户自定义的协议栈。

好了来点图吧,晚上拍的不知道效果咋样,凑合看看,不得不说ti的东西还不错,演示demo的ui挺好的,之前见同事移植过,移植到其他平台上,当初还蛮嫌弃的,这么低级的ui有啥好移植的,今天体会了下,恩挺好的,轻量级的,很多场合都够用了,尤其是黑白屏或者灰度屏。之前在实际项目中也写过类似的ui,时间仓促写的不好,不便于扩展和二次开发,主要是list的思想。有机会把ti的这个轻量级ui好好看看。

开箱

全家福

CC2650模块

数据线质量好

正面

背面

xds100v3

正面双板子

正反面双板子

模块正面

模块正反面

带模块板子

带模块双板子

手拿板子正面

手拿板子背面

特写

启动界面

选择模块

选择协议

选择通道

选择模式

选择收发方式

选择包数量

选择发送速率

选择发送功率

等待选择启动

统计

统计开始

准备选择双板子

启动双板子

结果

恩,这就算是完了,BLE收发测试也是一样的过程,这仅仅用于测试收发不带协议栈。

一般用于模块测试,收发测试用于拉距测试,CW模式用于测试发送功率需要借助仪器,用于调整功率和频偏,确定频点等。

关于CW的细节可以参考数据手册中的描述,至于接收灵敏度的测试相对会复杂一些,一般也会有对应的测试模式。

网友:
关于板子出厂的Per test程序,目前是不开放的,不晓得以前我那同事移植的代码是从哪里搞来的,回头问他要一下

可以在这个页面找到hex文件,当然也提供了下载的方式,如何通过SmartRF Flash Programer 2来下载,注意是版本2的,支持ARM-Core的。

http://e2e.ti.com/support/wirele ... 38/p/409766/1453416

网友:
Sensor Controller Studio 是一款 Windows 应用程序,用于开发和调试基于 CC26xx/CC13xx 传感器控制器的任务。此程序将帮助开发人员快速创建可独立于系统 CPU 运行的应用,并自主执行简单的后台任务。

该传感器控制器可以用于减轻系统 CPU 的负载,其做法是周期性地采样和缓冲 ADC、比较器或外部传感器,并根据需要唤醒系统的其余部分,从而降低系统功耗。此外,它还可借助一个或多个通过软件定义的外设(如 I2C、SPI 和 UART)来扩展 CC26xx/CC13xx 功能集。

网友:
SmartRF 闪存编程器 2 可用于通过调试和串行接口对德州仪器 (TI) 基于 ARM 的低功耗射频无线 MCU 中的闪存进行编程。

SmartRF 闪存编程器可用于对德州仪器 (TI) 基于 8051 的低功耗射频无线 MCU 中的闪存进行编程,还可用于升级相关评估板和调试器(SmartRF 评估板、CC 调试器等)上的固件和引导加载程序。SmartRF 闪存编程器还可通过 MSP-FET430UIF 和 eZ430 软件狗对 MSP430 器件的闪存进行编程。

SmartRF 闪存编程器和 SmartRF 闪存编程器 2 的安装程序还包括相应工具的命令行版本。

网友:
描述

SmartRF 数据包监听器是一款可显示和存储由侦听射频器件捕获的无线电数据包的 PC 软件应用程序。该捕获器件通过 USB 连接至 PC。支持各种射频协议。该数据包监听器可以对数据包进行过滤和解码,并以简便的方式显示它们,同时提供用于过滤和存储为二进制文件格式的选项。

特性

适用于蓝牙低功耗网络的数据包监听器。
适用于 ZigBee 和 IEEE 802.15.4 网络的数据包监听器。
适用于 RF4CE 网络的数据包监听器。
适用于 SimpliciTI™ 网络的数据包监听器。
适用于通用协议(原始数据包数据)的数据包监听器。
保存/打开含有捕获的数据包的文件。
选择要显示和隐藏的字段。
过滤要显示的数据包。
通过显示由无线电设备接收的原始数据来显示数据包详细信息。
收到的数据包有准确的时间戳。
具有网络中所有已知节点的地址薄。
按照接收顺序显示所有数据包的简单时间线。
可以将捕获的数据转发至 UDP 套接字,用于通过自定义工具来实时监控数据包。

网友:
SmartRF™ Studio 是一个 Windows 应用程序,用于评估和配置德州仪器 (TI) 的低功耗射频 IC。该应用程序将帮助射频系统的设计人员在设计过程的早期阶段轻松评估 RF-IC。它对生成配置寄存器值、实际测试射频系统和查找优化的外部组件值尤为有用。SmartRF Studio 可用作为独立应用程序,也可与射频 IC 开发套件中附带的适用评估板一起使用。

SmartRF™ Studio 支持 TI 所有低功耗射频 IC。请注意,您可能需要使用该工具的较早版本方可使用较旧的器件。

SmartRF Studio 6

CC400、CC900
CC1000、CC1010、CC1020、CC1021、CC1050、CC1070
CC2400、CC2420
SmartRF Studio 7

CC1100、CC1100E、CC1101、CC1150
CC110L、CC113L、CC115L
CC1120、CC1121、CC1125、CC1175
CC1200、CC1201
CC1110-CC1111
CC1310
CC2500、CC2550
CC2510、CC2511
CC2430、CC2431
CC2520
CC2530、CC2531、CC2533
CC2538
CC2540、CC2541
CC2543、CC2544、CC2545
CC2650、CC2640、CC2630、CC2620
CC430(所有型号)
特性

链路测试。发送和接收节点间数据包。
天线和辐射测试。将无线电设置为持续 TX 和 RX 状态。
简单模式,用于数据包测试并获取基本寄存器值。
一组适用于所有器件的推荐/典型寄存器设置。
读写单独的射频寄存器。
有关每个寄存器的位字段的详情。
从文件保存/加载器件配置数据。
将寄存器设置导出为用户可定义格式。
导出无线电配置代码(在相关器件上)。
通过 USB 端口或并行端口与评估板通信。
单个计算机上支持多达 32 个评估板。

网友:
SmartRF 数据包监听器是一款可显示和存储由侦听射频器件捕获的无线电数据包的 PC 软件应用程序。该捕获器件通过 USB 连接至 PC。支持各种射频协议。该数据包监听器可以对数据包进行过滤和解码,并以简便的方式显示它们,同时提供用于过滤和存储为二进制文件格式的选项。

特性

适用于蓝牙低功耗网络的数据包监听器。
适用于 ZigBee 和 IEEE 802.15.4 网络的数据包监听器。
适用于 RF4CE 网络的数据包监听器。
适用于 SimpliciTI™ 网络的数据包监听器。
适用于通用协议(原始数据包数据)的数据包监听器。
保存/打开含有捕获的数据包的文件。
选择要显示和隐藏的字段。
过滤要显示的数据包。
通过显示由无线电设备接收的原始数据来显示数据包详细信息。
收到的数据包有准确的时间戳。
具有网络中所有已知节点的地址薄。
按照接收顺序显示所有数据包的简单时间线。
可以将捕获的数据转发至 UDP 套接字,用于通过自定义工具来实时监控数据包。

网友:
当然开发工具建议使用自己熟悉的工具,我打算使用IAR7.30
其次关于帖子中的几个链接建议大家看看,看完了我相信你会知道如何开发他,so-easy

最后我也打算在ubuntu中搭建一套开发环境,使用的工具链是
https://launchpad.net/gcc-arm-embedded

选择适合自己的编译器,你也可以在win下面使用cygwin来开发,我相信也是一个很不错的方式

对于下载,板子支持的xds100v3已经很好了,iar是支持的,对于linux估计也支持,实在不行用官方的SmartRF Flash Programer 2来下载也是极好的,前面下载per_test_hex有介绍的。

不多说了,有兴趣的搞起吧。

网友A:
阿豪,好多照片!

网友B:
赞一个!自己掏钱还是公司给买

网友:
最后提一下,关于cc2650的驱动库,官方支持的cc26xxware_2_21_01_15600
是个不错的选择,里面有各种IDE的工程,驱动代码也是有的
不过rf-core部分有些保留。
不过我已经找到驱动了,写的很不错,感兴趣的可以下载看看

网友:
呵呵,怎么说呢。。。
买了就买了。。不一定是我掏钱的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A:
阿豪,好多照片!

凑合拍了些图,之前怕那个固件烧了就没了,拍了些图
在e2e上找到hex了,这下放心了
这per test没有提供源码。。挺坑的,看来这UI他们很喜欢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赞一个!自己掏钱还是公司给买

都不是啊。。
这个就不说了啊,可能是ee掏钱也说不好。哈哈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凑合拍了些图,之前怕那个固件烧了就没了,拍了些图
在e2e上找到hex了,这下放心了
这per test没有提供 ...

有精力的话期待你对比一下atmel那个soc和cc2650,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精力的话期待你对比一下atmel那个soc和cc2650,

从我的角度简单比较一下,我会更喜欢atmel的,因为全部open
ti的毕竟还封装了一层,不过对于科技发展这么快的时代,封装好是好事情,没必要折腾。。
在这里要说点ti的好,当然性能上来说ti的更强劲。
什么功耗数据啊,我不太关心就不比较了,其他还有么,估计得看ieee文档来比较了,看实现是否最优。

网友:
搭建了一下开发环境,已经能够运行contiki了,基本和我预料的一样,分分钟可以跑contiki,就是这么easy

最简单的hello-world

复杂一点的cc26xx-web-demo

效果

mqtt+coap+sensor,这玩意全了,还需要折腾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