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2650dk运行contiki-os

楼主:
搭建了一下开发环境,已经能够运行contiki了,基本和我预料的一样,分分钟可以跑contiki,就是这么easy。

最简单的hello-world

复杂一点的cc26xx-web-demo

效果

mqtt+coap+sensor,这玩意全了。

不行了,有点晚了,应该去睡觉了。

网友:
大家在搭建cc2650 contiki开发环境有疑问的可以跟帖咨询,
后期可能会放出iar版本的工程代码,只是想法,看是否有时间折腾这个
毕竟优化协议栈才是下一步的重心工作。

网友A:
看来官方资料挺齐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来官方资料挺齐的

是啊 只要板子对
就是这么节约时间

网友:
补充一些图

下载过程

网友:
border-router 实验

ping节点测试

网友A:
你的 border-router 环境是用什么搭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的 border-router 环境是用什么搭的?

CC2531+BBB板子

网友B:
请问下下载时用jlink还是xds100
也在考虑移植到iar上,求指点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问下下载时用jlink还是xds100
也在考虑移植到iar上,求指点

xds100
可以用jlink直接命令行下载

网友:
请问怎么样用linux命令行进行下载

网友C:
引用 网友D:
xds100
可以用jlink直接命令行下载

能不能告诉一下怎么样用命令行烧录,或者具体需要安装那些命令组件

网友:
渴望iar版本的工程代码

网友:
引用 网友C:
能不能告诉一下怎么样用命令行烧录,或者具体需要安装那些命令组件

不需要吧  好像每个硬件平台可以到相应的platform下对应的readme文档里面有描述下载命令

网友E:
  版主如果我没在PC端运行网关程序,如何能达到您例子里面的效果?

网友:
引用 网友E:
版主如果我没在PC端运行网关程序,如何能达到您例子里面的效果?

图1:router硬件节点运行例子ipv6/rpl-borderrouter.在PC端运行网关程序,图2:ping  图3:通过浏览器看信息。这个虚拟的网卡和边界路由器有什么关联?不太懂,

网友:
请问楼主实现多节点通讯了吗,或者实现6Lowlan栈了吗

网友:
欲用CC2650构建一个Contiki/6LoWPAN内网和局域网,请教若干问题:
一、        边界路由器可用CC2650DK吗?应配置什么软件?
二、        除了内网节点、边界路由器外,还需其它硬件吗?各配什么软件?
三、        在Contiki中如何调试软硬件?
四、        PC需安装哪些客户端、服务器软件?
烦请帮忙提供一个初步方案。

网友:
楼主有没硬件方面的资料,我不知道这个硬件平台需要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