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diy显卡的问题

楼主:
1  显卡和CPU到底怎么交互数据的?我一直没明白,pc上利用pci-e总线我知道,问题是我们要把数据实时显示到显示器上,比如输入输出流,什么的,肯定是先存在内存里面吧,难道送显示还要把数据重新搬到显存里面?不是很麻烦?

2  如果用FPGA做一个IP核,使之具有3d处理的能力,那如何让CPU控制显卡来运作呢?毕竟显卡只能做3d处理,但是不知道什么时候该做什么处理?这个还是需要CPU控制的、

3 我在论坛上也有看到前辈有做过单片机显卡,如果做成了,比如我想要stm32来驱动,用什么总线?如何进行数据和命令的交互,由于那些帖子也过期了,没法详细的了解。

4 速度问题,用FPGA来驱动显示器,2k都应该没问题,但是,怎么把数据交给显卡?这么多数据,我估计传完都得好几分钟吧。如何美妙60帧?

希望大牛们来指导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看看这个资料:http://www.zhihu.com/question/30635966/answer/52089921

好的,多谢

网友A:
不客气,多多交流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客气,多多交流

那么在单片机中如何实现呢?好像没有那么方便的重映射吧

网友:
估计成本应该很高!!!

网友:
不知道楼主目的是什么
倒是之前见过一众筹项目做usb显示器的,用起来和普通显示器一样。
用STM32的话USB有相应的Class,然后直接驱动液晶或者转VGA接口芯片做成usb显卡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不知道楼主目的是什么
倒是之前见过一众筹项目做usb显示器的,用起来和普通显示器一样。
用STM32的话USB ...

我就是在数据交换的那个地方不太明白,如果像你说的,stm32驱动VGA,需要把数据给芯片吧,600多万个字节才一帧画面,的传多久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就是在数据交换的那个地方不太明白,如果像你说的,stm32驱动VGA,需要把数据给芯片吧,600多万个字节 ...

用高速USB传啊,应该还是可能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就是在数据交换的那个地方不太明白,如果像你说的,stm32驱动VGA,需要把数据给芯片吧,600多万个字节 ...

确实STM32速度捉急,没仔细研究过 usb显卡网上应该有一些开源项目可以借鉴吧

网友D:
显卡有很多的工作模式,一般会把显存映射到系统内存中,通常由硬件完成,这个带宽大多会很高,每秒达到5-8G(PCIE2.0);
2D,3D中有些CPU只是简单的发送一个命令就可以了,比如画一条线,3D的画几个长方体弄个房子,在有GPU的显卡中cpu只会发送命令和数据,由显卡自己计算出对应的点并显示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显卡有很多的工作模式,一般会把显存映射到系统内存中,通常由硬件完成,这个带宽大多会很高,每秒达到5-8G(PCI ...

多谢回复,我只pc或手机中的确是这样子的,不过如果使用那种单片机显卡呢?51也是能够驱动的,那又是怎么的一个原理?好像一般的单片机都没有pc的重映射功能

网友:
显卡就是是做浮点运算强一点,有点像STM32里面的FPU,其实FPU就可以算一个微型显卡了,在早之前叫图形加速卡,就是加速浮点运算的。。。

网友A:
现在弄单片机显卡的不多了,像一些高端的处理器,比如am3359都是带hdmi接口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现在弄单片机显卡的不多了,像一些高端的处理器,比如am3359都是带hdmi接口的

其实我是看到有人在SOC 比如论坛正在评测的altera 开发板上 利用FPGA实现了一个gpu,支持iOpenGL,已经非常强大了,不仅仅是什么借口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其实我是看到有人在SOC 比如论坛正在评测的altera 开发板上 利用FPGA实现了一个gpu,支持iOpenGL,已经非 ...

哦,如果是为了学习,做做还是可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其实我是看到有人在SOC 比如论坛正在评测的altera 开发板上 利用FPGA实现了一个gpu,支持iOpenGL,已经非 ...

但没什么实际的应用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