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cos在vc6.0开发环境下的编译问题

楼主:
 问题描述:小弟想在VC6.0上跑ucos,于是从CSDN上下了个在vc下的ucos小程序~~~
compile没有错误,只是在Build时出现如下错误,小弟不知道是哪里出了问题,恳请大神指教!!!

--------------------Configuration: uCOSII - Win32 Debug--------------------

Linking...

LINK : fatal error LNK1104: cannot open file "WinMM.lib"

Error executing link.exe.

Creating browse info file...

uCOSII.exe - 1 error(s), 0 warning(s)

如下是VC设置的相关参数

网友:
错误提示是没找到WinMM.lib库文件
你看看在你的机器里能找到这个文件不,把它添加到工程里面。

网友:
恩,感谢大神,问题解决了~~~

网友:
这个我觉得是没有添加好编译器的路径,所以才会出现这样的现象。建议用code blocks这个软件,挺好用的

网友:
在cv上运行ucos很方便

网友:
cv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