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运放的摆幅问题

楼主:
最近在做直流采集的时候注意到了这样一个问题,就是运放的摆幅。
根据一般的理解,轨到轨运放输出的的摆幅应该比一般的普通运放的摆幅要大。不过昨天一个老工程师告诉我没有这回事,他用LM324单电源供电最低输出才几个mV,而我用的LMV358最低输出60多mV。于是我查看了一下数据手册,疑惑更多了。先看一下两个的数据手册,都是TI网站上的

这个是LM324的,测试条件:All characteristics are measured under open-loop conditions, with zero common-mode input voltage

单5V供电,开环,共模输入0。这个时候数据手册上输出最低为5mV。

再看一下LMV358(也包括LMV324)的手册,没有说运放怎么接,但是电源也是5V。

输出部分跟上面的手册表法不一致了。但是应该是Output SWing这个值。最低是65mV,最高是Vcc-40mV

疑惑就是这个了,为什么非轨到轨的运放在单电源供电的时候能输出这么低的电压呢,比轨到轨的还低。还是我理解的有问题。我以前一直做交流产品,采样值是在中间值上下摆动,考虑的时候都把输出到电源轨的这部分余量考虑进去了,但是没有注意过非轨到轨的最低值能这么低。

希望高手参与讨论。还有跟这个类似的疑惑就是用运放和三极管做的0-20mA输出的电路。单独发一贴再请教一下。

网友:
各运放内部电路不同,工艺不同。
注意到没有?你贴出来的LMV358输入共模可以到负的值?-0.2V。这怎么可能呢?然而事实就是这样。LM324、LM358输入也是可以稍微负一点点的。

网友:
轨至轨 是『顶天立地』,非轨至轨的就是 不顶,不立,或两头皆不到;输入超轨不奇怪,共集(射随)拓扑的输入幅度也可到 Vcc+Vbe 嘛。

网友:
顶天容易立地难,高电平可以顶天,但低电平多多少少都会有一丁点电压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