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一个PWM转0-20mA电路

楼主:
从别的地方看到的一个PWM转0-20mA电路,如下图。有两个不明白的地方,第一个就是单电源供电的运放如何输出0V,从而使电流输出为到0mA。
第二个问题就是PWM信号经过了一个与门做缓冲,为什么为与门单独提供电源。整个板子上还有一路5V给单片机供电。

图上R19为选焊的,焊接时输出0-5V,不焊就输出0-20mA。

这个是上图的PDF文件,内容一样,看不清的话可以下载文件看。

网友A:
图中两个运放,一个标注LM358,一个标注LM224。这两种运放输出均可很接近供电电源负端,尤其是负载电流很小时。大约可以达到仅比电源负端高十几mV的程度。
另外,U7A也不必输出到电源负端,只要能够使Q3完全截止就可以。
倒是U7B需要考虑。图中未标出其供电电源,有可能Q2中电流无法到零。

PWM信号经与门缓冲,那个与门一定是CMOS工艺。CMOS工艺数字芯片输出摆幅很接近正负电源。另用稳定电源供电给该芯片,目的是让PWM信号峰值为供电电源正,谷值为供电电源负(即“地”)。只有这样幅度的PWM,经滤波后得到的直流电压才有意义。

该电路设计太复杂,造成误差较大,不是优秀的设计。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图中两个运放,一个标注LM358,一个标注LM224。这两种运放输出均可很接近供电电源负端,尤其是负载电流很小 ...

这个图是抄的一个变送器里面的,运放型号是画图的时候没有注意,都是LM358,图中的A和B是同一个芯片的两个通道,画图的时候的运放是从别的地方复制过来的,U7B忘了改型号现在已经改过来了
这样的变换是不是只需要一个运放就可以了,没有必要再多一级了

网友C:
这个电路能带载多少欧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图是抄的一个变送器里面的,运放型号是画图的时候没有注意,都是LM358,图中的A和B是同一个芯片的两 ...

因为PWM信号幅度已达5V,而且PWM信号经滤波后频率范围不会很大,通常一级运放已经够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这个电路能带载多少欧姆

通常这取决于电源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A:
通常这取决于电源电压。

能带到500Ω不

网友A:
欧姆定律:输出最大20mA,500欧负载上面电压有多少,自己计算吧。电源电压至少要比负载两端电压大几伏,因为三极管或者MOS管以及电流取样电阻上还要有些压降。

楼主原图肯定无法输出20mA,因为输出端串联了5.1k欧电阻。

网友:
引用 网友A:
欧姆定律:输出最大20mA,500欧负载上面电压有多少,自己计算吧。电源电压至少要比负载两端电压大几伏, ...

是的,原来的板子上标的是5.1K,但实际使用的是0欧的,也就是一堆锡。我抄的时候就用了他原来的阻值标上了。不过嘛,像你这样的行家一眼就看出来了。
我也能看出来

网友:
学习下人家的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