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热器的热传怎么计算

楼主:
请问铝合金的热传怎么计算,有没有公式,请赐教

网友:
和直流电路的计算极为相似。
公式当然有,而且很简单。但即使是计算一支电阻中的电流,你也要知道该电阻的阻值、电阻两端的电压,是不是?

网友:
有个 “ 热阻” 这个词,它和 “ 电阻 ” 有些相仿。

热阻的单是: 每瓦n度,根据消耗的功率及热阻,就可以计算出温度了

网友:
好吧,学习了,居然还有计算,每次顺手就拿一个用上了

网友:
阿,不懂。占个楼层等着看大牛来讲解~~

网友:
散热是门专业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