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FR4xxx系列的BakcRAM是怎么回事

楼主:
在用MSP430FR4133做东西,看例程的时候发现里面有一个BACKRAM区域,但是资料里面没有介绍这个是干嘛用的啊。看现象是复位以后里面的内容不变化。可以在LM3模式下时保存数据。用过FR其他系列的童鞋们有没有用过这个东西啊。另外弱弱的问一下,LM3唤醒的时候会复位吗?

网友:
在用MSP430FR4133做东西,看例程的时候发现里面有一个BACKRAM区域,但是资料里面没有介绍这个是干嘛用的啊。看现象是复位以后里面的内容不变化。可以在LM3模式下时保存数据。用过FR其他系列的童鞋们有没有用过这个东西啊。另外弱弱的问一下,LM3唤醒的时候会复位吗?

1. 不知道你说的例程是指哪个。我把TI的4133的例程全找了一遍也没找到你说的BACKRAM。
2. FR4133的memory map 如下,没有特殊的BACKRAM区域。

3. LPM3模式下,RAM所有区域都是保存数据的,LPM3是低功耗模式,不是掉电模式。

4. LPM3被唤醒不会重新复位。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在用MSP430FR4133做东西,看例程的时候发现里面有一个BACKRAM区域,但是资料里面没有介绍这个是干嘛用的 ...

我也没有找到,所以问了一下。我刚想起来,那个例程是LM3.5下的。在LM3.5下实现RTC和LCD,里面的时间变量定义到BACKRAM,位置好像是0x0660,你发的memory map我也看到了,所以才想问一下。
有时间的话你看看4133下的LM3.5的例程,LM3.5是会触发BOR,重新执行BOOT,RAM好像是会清零吧?

网友A:
查了数据手册,FR4133有32字节的BACKUP数据区,可以在LPM3.5模式下保存数据。地址在0X660开始。就在LCD寄存器之后。

网友:
引用 网友A:
查了数据手册,FR4133有32字节的BACKUP数据区,可以在LPM3.5模式下保存数据。地址在0X660开始。就在LCD寄存 ...

看到了,在这儿,字太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