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il C51不显示头文件!!!

楼主:
如果图,正常应该.c文件下都会显示所包含的.h文件,但现在确显示不了,编译正常。求高手指教!!

网友:
1、可能你是刚打开工程,还没编译
2、c中把.h文件#include 了吗?

网友:
是不是你没有把这个H文件添加到这个Group当中去啊,鼠标移动到source group1的地方,点击右键,有个addxxx to group的这个选项的。

网友A:
Keil5 MDK 上测试.问题出在了,你单击.c文件右键,需要将Show inlcude File dependencies勾上

网友:
引用 网友A:
Keil5 MDK 上测试.问题出在了,你单击.c文件右键,需要将Show inlcude File dependencies勾上

多谢,勾上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