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f5529用定时器控制ADC12定时采样

楼主:
• The ADC12SC bit

• The Timer_A Output Unit 1

• The Timer_B Output Unit 0

• The Timer_B Output Unit 1

后面的三个是用的哪几个定时器的哪个输出单元?A0?A1?A2?CCR1?真是搞不懂   是内部直接连接的吗  不需要外部连线吧

网友A:
求助帖也申请精华?连回答的欲望都没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求助帖也申请精华?连回答的欲望都没有了……

这个问题很关键啊

网友:
只用定时来设置标志位吧
用标志位来判断是否采集AD
为什么要考虑定时器输出呢?

So TM what......?

网友B:
1.您所说的A0,A1,A2等这些都是说IO的复用吧,这个的话你要到user's guide的Terminal Functions这个里面去看了。
2. CCR1其实就是TACCR1,我记得好像只有在用到timer A的时候才写成CCR1.如果是TimerB的话,是TBCCR1.这个也是要您借助user's guide,和头文件去看(打开头文件,头文件中包含了一些寄存器的定义及初始值哦)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只用定时来设置标志位吧
用标志位来判断是否采集AD
为什么要考虑定时器输出呢?

用户说明上说可以这样  我想试试  ~~反正没成功  老师说的方法跟你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B:
1.您所说的A0,A1,A2等这些都是说IO的复用吧,这个的话你要到user's guide的Terminal Functions这个里面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