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一下各位大工,有没有超级好的模拟相机

楼主:
公司现在用的SONY的FB-531,画质发白,有没有谁用过更好的模拟CCD,PAL制的,公司用所以价钱不是问题,现在模拟相机越来越少了。。。定型产品也不能换数字的了

网友:
做什么用的

CCD相机分面阵和线阵,模拟的意思是什么

网友:
模拟相机越来越少的说法倒不是很赞同,什么用途选什么相机,不知道你是干嘛用的。

网友:
非要CCD的么?  CMOS 可不可以嘛?

网友:
监控摄像机里大把。

网友:
CMOS也可以 ,国内监控的大多数像质都一般,而且高温(55)度过不去

网友:
FCB-EX480,CCD,PAL,而且用户都比较认可,价格还比490低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