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制作热风焊盘保存失败

楼主:
最近在学allegro的使用,打算把自己碰到的问题也挂上来,一方面方便自己记忆,另外一方面也希望能帮助到在使用allegro中碰到同样问题的坛友。
先来简单介绍下热风焊盘。
热风焊盘(thermal relief):又叫做花焊盘,是一种特殊的样式,在焊接的过程中嵌入的平面所做的连接组织热量集中在引脚或过孔附近。
这段是教材里的解释,我来个通俗理解就是在焊接的时候出于散热考虑设计的焊盘与铺铜区域间的十字连接(或梅花连接)。
打开allegro pad designer制作热风焊盘:
1. file—new—弹出new drawing对话框—选择flash symbol—ok
  2.菜单栏 add—flash—弹出thermal pad symbol框—设置想要绘制的热风键盘的相应参数(注意这种方式设置的热风焊盘是按规则焊盘为圆形来设计的)如图:

设置好相应参数后选择ok。
然后问题就在这里出现了:没有生成焊盘,commond栏提示说尺寸超出范围。
于是把尺寸调小了来试试看,结果发现调的再小还是说超出范围。这是什么原因呢?
最后找到原因是因为,当采用这种方法画热风焊盘的时候默认画的焊盘是以图纸的原点为中心的。而我的图纸设置的时候是设置左下角坐标为(0,0)放置的,所以我尺寸再小,都无法把热风焊盘画完。
于是打开design parameter edit重新进行设置:

设置 left x=-100, lower y=-100,点击ok。
重新add flash,设置参数后保存,这下保存成功了~

--------------------------------------------------------------
另外有的热风焊盘可能不像图一那样是规则的,比如对长方形的通孔焊盘设计热风焊的时候,就要求自行绘制。这个时候就不会出现上面这种保存不成功的情况,因为你肯定在图纸上画的就不可能超出图纸了。

网友A:
谢谢分享。虽然没有用过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谢谢分享。虽然没有用过

不用谢,我这都是自己在学这个~~

网友:
楼主好人,也打算开始学习Allgero,MARK了。

网友:
一起学习呀~有遇到什么问题的都可以发帖来说说,留下经验呀~

网友:
我也出现一直么有显示,改了还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