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学ucos,请大神指教~~~

楼主:
 小弟初学ucos,如下这段程序是任哲《嵌入式操作系统ucos原理及应用》当中的例子,是在BC3.1中运行的
小弟想把它放在VC6.0中运行,大神能帮我看下有哪些地方是需要改动的吗?
#include "includes.h"

#define TASK_STK_SIZE 512        /*定义堆栈的长度*/
OS_STK  MyTaskStk[TASK_STK_SIZE];/*定义一个数组来作为任务堆栈*/
                                 /*这里定义OS_STK_GROWTH=1,默认是堆栈向下增长(高地址->低地址)*/
INT8U x=0,y=0;
INT16S key;

void main()
{
        char* s_M="M";/*定义要显示的字符*/
        OSInit();     /*初始化ucos*/

        PC_DOSSaveReturn();/*书上说这段代码是用来保护DOS环境,那现在不在DOS环境下,需要修改这段代码吗*/
        PC_VectSet(uCOS,OSCtxSw);

        OSTaskCreate(                   /*创建一个任务*/
                MyTask,                     /*指向任务的指针*/
                s_M,                        /*传递给任务的参数*/
                &MyTaskStk[TASK_STK_SIZE-1],/*指向任务堆栈栈顶的指针*/
                0                           /*任务的优先级(这里设置为最高)*/
                );

        OSStart();    /*启动任务调度*/
}

void MyTask(void* pdata)
{
#if OS_CRITICAL_METHOD == 3/*启用方式3*/
        OS_CPU_SR cpu_sr;      /*定义CPU的状态寄存器是32位的*/
#endif
        pdata=pdata;
        OS_ENTER_CRITICAL();/*进入临界段(关中断)*/
        PC_VectSet(0x08,OSTickISR);
        PC_SetTickRate(OS_TICKS_PER_SEC);/*这个地方需要修改吗*/
        OS_EXIT_CRITICAL();
        OSStatInit();
        for(;;)
        {
                if(x>10)
                {
                        x = 0;
                        y += 2;
                }
                PC_DispChar(
                        x,y,
                        *(char*)pdata,
                        DISP_BGND_BLACK + DISP_FGND_WGITE
                        );
                x += 1;

                /*如果按下ESC,则退出ucos*/
                if(PC_GetKey(&key) == TRUE)
                {
                        if(key == 0x1B)
                        {
                                PC_DOSReturn();
                        }
                }
                OSTimerDlyHMSM(0,0,1,0);
        }
}

网友:
阿偶,请原谅我学艺不精,读书时候学过,不过没深入研究工作上也都没用到。无法回答你的问题呀,我找个人问问,看他会不会~~

网友:
不管怎么说,还是要感谢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