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怎么用msp430设计一个测电阻的系统

楼主:
请问怎么用msp430设计一个测电阻的系统,谢谢啦

网友A:
测电阻,主要有以下几种方式
1、恒流测试,不同的档位使用不同的高稳定恒流源,直接测试电阻压降即可,一般万用表用此方法
2、电阻比例方法,在测试回路中串入一个高精度标准电阻,通过测量待测电阻和标准电阻的电压比得到结果,FLUKE45使用此方法
3、恒压方法,通过测量流过电阻的电流得到电阻值,一般应用在高阻测量(>100M),一般的绝缘表使用此方法
这几种测量方法,关键在于模拟测量电路的设计,MSP430只是才充当一个运算器和控制器的角色,并不是系统核心,因此,并不是"用msp430设计"

网友B:
网上有用msp430做万用表的例程,楼主可以参考

网友:
引用 网友B:
网上有用msp430做万用表的例程,楼主可以参考

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测电阻,主要有以下几种方式
1、恒流测试,不同的档位使用不同的高稳定恒流源,直接测试电阻压降即可,一 ...

谢谢!!!!!!!!

网友:
楼主应该说说精度要求、量程等必要的需求,2楼给出了常用的方法,但哪种适合你则要看你的具体需求。

网友:
引用 网友A:
测电阻,主要有以下几种方式
1、恒流测试,不同的档位使用不同的高稳定恒流源,直接测试电阻压降即可,一 ...

赞一个,顶~~~~~

网友:
楼主好专业,多来坛子转转,总会有新的收获。

网友:
楼主应该把问题再细化一下,精度、范围之类的

网友:
可以参考万用表,还有,你的需求是什么,简单测量,还是有一定精度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测电阻,主要有以下几种方式
1、恒流测试,不同的档位使用不同的高稳定恒流源,直接测试电阻压降即可,一 ...

感觉我做仪表仪器方面是个渣渣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感觉我做仪表仪器方面是个渣渣

其实原理差不多,不要那么谦虚,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其实原理差不多,不要那么谦虚,哈哈

你比我做得多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测电阻,主要有以下几种方式
1、恒流测试,不同的档位使用不同的高稳定恒流源,直接测试电阻压降即可,一 ...

你好,我和楼主遇到一样的问题,测量电阻的外围电路要怎么搭建呢?要求测量范围上限时20兆欧

网友:
20M算比较高的阻抗了,这个时候可以用比例的方法或者恒压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