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觉得手机没有reset按键是设计缺陷吗?

楼主:
现在很多手机都内置电池了,没有reset键,如果死机了怎么办?

网友:
引用 网友A:
reset键可以做得不容易碰到啊,例如需要reset时,打开后盖,用针捅一下

电池reset是没有意义的。因为在手机/pad上已经有了强制重启的组合键。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您所说的reset按键,并不适合大众,有些人可能仅限定与会用手机,但是如果手机增加reset按键,那么他们在使 ...

reset键可以做得不容易碰到啊,例如需要reset时,打开后盖,用针捅一下

网友:
长按关机键重启功能如果真是电源管理芯片实现,倒是可以省去reset按键。如果不是,就像lyfly_away所说的那样,遇到 ”长按按键关机或重启 ”那部分程序也死掉的情况,如果不能抠电池,并且还没有reset真是没办法了。看到不可更换电池的手机和不带硬盘灯的笔记本总是有心理阴影。

网友:
手机执行程序导致死循环应该是可能的,但若是CPU运行时跑飞·····我感觉可能性是极低的吧·····这样用强制重启就可以解决99%的问题了······感觉Reset键对Android、Linux这样的“大”系统来说是比较可怕的·····CPU真正重启一次真的好麻烦······

网友B:
您所说的reset按键,并不适合大众,有些人可能仅限定与会用手机,但是如果手机增加reset按键,那么他们在使用的过程中可能会不自主的就去触碰,这样手机多次的重启,难免会造成一些数据的丢失,如正在编辑的短信,正在通话。等等

网友:
一般手机不都会有长按组合键达到断电复位效果的功能么(我手机是音量上+音量下+开机键)
其实我认为对于智能机,这种组合键复位功能不是仅由应用处理器的程序处理的,智能手机中的电源管理芯片貌似就有这样的硬件功能吧。

网友:
我在想会不会有 ”长按按键关机或重启 ”那部分程序也死掉的情况

网友:
内置电池的,都可以长按电源键关机

网友:
关机重启啊

网友:
长按关机键就关机了

网友:
别忘了,手机是面向普通人群的大众消费品,其中知道“Reset”的有几个?而且手机频繁死机是绝对不能被接受的。
这里是个设计理念问题,目标人群的特征必须考虑。

网友:
死机毕竟很少情况出现,设计个Reset,感觉也挺好的

网友:
如果,多了RESET这个键,多占用了PCB,外壳的宝贵的空间。
有事没事,还容易来一下RESET......
死机,就一定要找RESET键吗,是被开发板惯坏了吗?

网友:
最简单,就是扣下电池

网友:
扣不下电池的手机长按电源可以关机,这个是mpu做的事

网友:
基本上,现在笔记本也没复位键了…

网友:
也不能说没有啊,长按电源键后者组合键,为什么非要再多一个实体键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