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M输入正常,输出有问题

楼主:
我用28335的芯片控制光耦,矩形波在经过光耦到达IPM时都是正常的,给IPM模块加了15或20V的电压,在示波器上能看到矩形波,驱动IPM的信号是正常的。但是输出只有200mv,太小了。实际结果应该也是15v或20v啊。

这是什么情况啊? 求帮助

网友:
帖示波器波形

网友:
在输入电压是19.8v时输出只有200mv,不知道怎么回事?
跪求帮助啊

输入电压是19.8v

输入电压是19.8v

网友:
保护了吧。你测下保护电路是不是启动了。有几个脚是保护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