扬声器有声音,纸盆却不振动

楼主:
我的喇叭有声音,但是纸盆不震动,这是什么问题啊?

网友A:
纸盆振动不振动,用手轻轻摸一下,比眼睛看得更准。

网友B:
如果真是这样,可能动圈脱落,与磁隙摩檫发声。

网友:
不振动是不可能发声的,只是振动的幅度大小而已,如2楼所言,摸比看靠谱。如果给扬声器的激励足够大,而声音却很小,说明扬声器或激励源有问题。

网友:
也可以测测电流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纸盆振动不振动,用手轻轻摸一下,比眼睛看得更准。

我左右声道的喇叭,一个很明显的鼓膜在起伏,另外一个声音特小,鼓膜完全不动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如果真是这样,可能动圈脱落,与磁隙摩檫发声。

那这样的情况,怎么修复呀?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左右声道的喇叭,一个很明显的鼓膜在起伏,另外一个声音特小,鼓膜完全不动

有可能扬声器损坏。
左右两支扬声器对调看看。

其实,扬声器损坏与否,用万用表电阻档量量听听就知道。

网友:
引用 网友C:
那这样的情况,怎么修复呀?

修扬声器,那可需要些手艺。而且修复后未必能够达到原有指标。

网友:
换个喇叭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那这样的情况,怎么修复呀?

就像楼上诸位所言,自己修复很难。我曾经自己绕动圈,结果准确定位很难而失败。还是换新吧。

网友:
我的喇叭有声音,但是纸盆不震动,这是什么问题啊
是啊 有声音就行了啊

网友D:
先调换两个喇叭确定问题在喇叭还是功放

网友:
引用 网友D:
先调换两个喇叭确定问题在喇叭还是功放

对调了,还是喇叭的问题,已买新的,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可能扬声器损坏。
左右两支扬声器对调看看。

其实,扬声器损坏与否,用万用表电阻档量量听听就知道 ...

电阻档,噢噢,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可能扬声器损坏。
左右两支扬声器对调看看。

其实,扬声器损坏与否,用万用表电阻档量量听听就知道 ...

我用电阻档测了一下,和好的喇叭阻值是一样的,这是什么回事呀?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我用电阻档测了一下,和好的喇叭阻值是一样的,这是什么回事呀?

用万用表电阻档测量,不是测电阻,而是利用表笔接触和离开接点时扬声器会发声这一点,比较两支扬声器的音量和音质,大致判断扬声器是否损坏。

除非扬声器音圈烧毁或引线脱落,否则量电阻总是一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万用表电阻档测量,不是测电阻,而是利用表笔接触和离开接点时扬声器会发声这一点,比较两支扬声器的音 ...

原来是这样啊,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