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芯积分

楼主:
(无正文)

网友:
stm8s003f3 对DS1302 读取总是85  已加上拉电阻10K  求指导

网友:
/* MAIN.C file  *   * Copyright (c) 2002-2005 STMicroelectronics  */ #include // - - 定义函数 #define BIAS   0x52            //0b1000 0101 0010  1/3duty 4com #define SYSDIS 0X00           //0b1000 0000 0000  关振系统荡器和LCD偏压发生器 #define SYSEN  0X02           //0b1000 0000 0010 打开系统振荡器 #define LCDOFF 0X04           //0b1000 0000 0100  关LCD偏压 #define LCDON  0X06           //0b1000 0000 0110  打开LCD偏压 #define XTAL   0x28           //0b1000 0010 1000 外部接时钟 #define RC256  0X30           //0b1000 0011 0000  内部时钟 #define TONEON  0X12           //0b1000 0001 0010  打开声音输出 #define TONEOFF 0X10           //0b1000 0001 0000 关闭声音输出 #define WDTDIS  0X0A        //0b1000 0000 1010  禁止看门狗 #define WDTDIS  0X0A  unsigned int b,v,v1,i,miao,fen,shi,e,f,yu; unsigned char m,n,m1,n1,miaodian; unsigned int flag,year,month,day,hour,min,a,keytime,set; unsigned char  Ht1621wTab[]={0x0b,0x00,0x07,0x05,0x0c,0x0d,0x0f,0x00,0x0f,0x0d};        //seg 16 unsigned char  Ht1621cTab[]={0x0f,0x07,0x0d,0x0f,0x07,0x0b,0x0b,0x0f,0x0f,0x0f};  //seg 17 unsigned char  Ht1621dTab[]={0x0e,0x06,0x0c,0x0e,0x06,0x0a,0x0a,0x0e,0x0e,0x0e};  //seg 17   unsigned char  Ht1621eTab[]={0x00,0x0a,0x0d,0x0e};   _Bool CS @PC_ODR:5; _Bool WR @PC_ODR:6; _Bool DAT @PC_ODR:7; _Bool SCLK @PD_ODR:4; _Bool SDA @PD_ODR:5; _Bool RST @PD_ODR:6; _Bool k1 @PB_IDR:4; _Bool k2 @PC_IDR:3; _Bool k3 @PC_IDR:4; //HT1621控制位(液晶模块接口定义,根据自已的需要更改) #define CLS_HT_WR      WR = 0   //拉低 #define SET_HT_WR      WR = 1   //拉高 #define CLS_HT_CS      CS = 0   //拉低 #define SET_HT_CS      CS = 1   //拉高   #define SET_HT_DAT     DAT= 1   //数据位 #define CLS_HT_DAT     DAT = 0   //数据位 //GPIO口设置 void port_init(void) { PB_DDR |= 0x20; PB_CR1 |= 0x20; PB_CR2 |= 0x00; PD_DDR |= 0x74; PD_CR1 |= 0x04; PD_CR2 |= 0x00; PC_DDR |= 0xe0; PC_CR1 |= 0xe0; PC_CR2 |= 0x00; }  void Init(void) {  //  CLK_ICKR |= 0x01;                 //打开内部高速RC    //CLK_CKDIVR = 0x10;                //HSI--4MHZ          CLK_CKDIVR = 0x00; } //----------------------------------------------------------------------------------------- //函数名称:Delay() //功 能:延时子程序 //----------------------------------------------------------------------------------------- void Delay(char us) //5,7,9  {  while(--us);  }  //----------------------------------------------------------------------------------------- //函数名称:DelayMS() //功 能:延时子程序 //----------------------------------------------------------------------------------------- void DelayMS(int iMs)  {  int i,j;  for(i=0;i>=1;                         } } void write(unsigned char adress,unsigned char dat) {                 RST=0;                 SCLK=0;                  RST=1;                 Delay(20);                  writebyb(adress);                 writebyb(dat);                 SCLK=1;                 RST=0; } unsigned char readbybe(void) {         unsigned i,dat;         Delay(2);         for(i=0;i<8;i++)                 {                         dat>>=1;                         if(SDA==1)                         {                         dat|=0x80;                 }                 else         {                 dat&=0x7f;         }                         SCLK=1;                         Delay(5);                         SCLK=0;                         Delay(5);                 }                 return dat; } unsigned char read(unsigned char adress) {         unsigned char temp;         RST=0;         SCLK=0;         RST=1;         Delay(1);          writebyb(adress);         temp=readbybe();                 SCLK=1;                 RST=0;                 SDA=0;                 return temp; } void ds1302(void) {         write(0x8e,0x00);         write(0x80,((0/10)<<4|(0%10)));   //根据写秒寄存器命令字,写入秒的初始值         write(0x82,((0/10)<<4|(0%10)));   //根据写分寄存器命令字,写入分的初始值         write(0x84,((12/10)<<4|(12%10))); //根据写小时寄存器命令字,写入小时的初始值         write(0x86,((16/10)<<4|(16%10))); //根据写日寄存器命令字,写入日的初始值         write(0x88,((11/10)<<4|(11%10))); //根据写月寄存器命令字,写入月的初始值         write(0x8c,((8/10)<<4|(8%10)));   //根据写小时寄存器命令字,写入小时的初始值         write(0x8e,0x80); } void settime(void) {                 unsigned char ReadValue;          ReadValue = read(0x81);   //从秒寄存器读数据      miao=((ReadValue&0x70)>>4)*10 + (ReadValue&0x0F);//将读出数据转化            ReadValue = read(0x83);  //从分寄存器读      min=((ReadValue&0x70)>>4)*10 + (ReadValue&0x0F); //将读出数据转化      ReadValue = read(0x85);  //从分寄存器读      hour=((ReadValue&0x70)>>4)*10 + (ReadValue&0x0F); //将读出数据转化      ReadValue = read(0x87);  //从分寄存器读      day=((ReadValue&0x70)>>4)*10 + (ReadValue&0x0F); //将读出数据转化    ReadValue = read(0x89);  //从分寄存器读      month=((ReadValue&0x70)>>4)*10 + (ReadValue&0x0F); //将读出数据转化    ReadValue = read(0x8d);  //从分寄存器读      year=((ReadValue&0x70)>>4)*10 + (ReadValue&0x0F); //将读出数据转化 } //----------------------------------------------------------------------------------------- //函数名称:Ht1621Wr_Data()  //功 能:写数据函数,cnt为传送数据位数,数据传送为低位在前  //----------------------------------------------------------------------------------------- void Ht1621Wr_Data(char Data,char cnt)  {  char i;  for (i=0;i

网友:
/* MAIN.C file
*
* Copyright (c) 2002-2005 STMicroelectronics
*/
#include <stm8s003f3.h>
// - - 定义函数
#define BIAS   0x52            //0b1000 0101 0010  1/3duty 4com
#define SYSDIS 0X00           //0b1000 0000 0000  关振系统荡器和LCD偏压发生器
#define SYSEN  0X02           //0b1000 0000 0010 打开系统振荡器
#define LCDOFF 0X04           //0b1000 0000 0100  关LCD偏压
#define LCDON  0X06           //0b1000 0000 0110  打开LCD偏压
#define XTAL   0x28           //0b1000 0010 1000 外部接时钟
#define RC256  0X30           //0b1000 0011 0000  内部时钟
#define TONEON  0X12           //0b1000 0001 0010  打开声音输出
#define TONEOFF 0X10           //0b1000 0001 0000 关闭声音输出
#define WDTDIS  0X0A        //0b1000 0000 1010  禁止看门狗
#define WDTDIS  0X0A
unsigned int b,v,v1,i,miao,fen,shi,e,f,yu;
unsigned char m,n,m1,n1,miaodian;
unsigned int flag,year,month,day,hour,min,a,keytime,set;
unsigned char
Ht1621wTab[]={0x0b,0x00,0x07,0x05,0x0c,0x0d,0x0f,0x00,0x0f,0x0d};        //seg 16
unsigned char
Ht1621cTab[]={0x0f,0x07,0x0d,0x0f,0x07,0x0b,0x0b,0x0f,0x0f,0x0f};  //seg 17
unsigned char
Ht1621dTab[]={0x0e,0x06,0x0c,0x0e,0x06,0x0a,0x0a,0x0e,0x0e,0x0e};  //seg 17
unsigned char
Ht1621eTab[]={0x00,0x0a,0x0d,0x0e};

_Bool CS @PC_ODR:5;
_Bool WR @PC_ODR:6;
_Bool DAT @PC_ODR:7;
_Bool SCLK @PD_ODR:4;
_Bool SDA @PD_ODR:5;
_Bool RST @PD_ODR:6;
_Bool k1 @PB_IDR:4;
_Bool k2 @PC_IDR:3;
_Bool k3 @PC_IDR:4;
//HT1621控制位(液晶模块接口定义,根据自已的需要更改)
#define CLS_HT_WR      WR = 0   //拉低
#define SET_HT_WR      WR = 1   //拉高
#define CLS_HT_CS      CS = 0   //拉低
#define SET_HT_CS      CS = 1   //拉高
#define SET_HT_DAT     DAT= 1   //数据位
#define CLS_HT_DAT     DAT = 0   //数据位
//GPIO口设置
void port_init(void)
{
PB_DDR |= 0x20;
PB_CR1 |= 0x20;
PB_CR2 |= 0x00;
PD_DDR |= 0x74;
PD_CR1 |= 0x04;
PD_CR2 |= 0x00;
PC_DDR |= 0xe0;
PC_CR1 |= 0xe0;
PC_CR2 |= 0x00;
}

void Init(void)
{
//  CLK_ICKR |= 0x01;                 //打开内部高速RC
   //CLK_CKDIVR = 0x10;                //HSI--4MHZ
         CLK_CKDIVR = 0x00;
}
//-----------------------------------------------------------------------------------------
//函数名称:Delay()
//功 能:延时子程序
//-----------------------------------------------------------------------------------------
void Delay(char us) //5,7,9
{
while(--us);
}
//-----------------------------------------------------------------------------------------
//函数名称:DelayMS()
//功 能:延时子程序
//-----------------------------------------------------------------------------------------
void DelayMS(int iMs)
{
int i,j;
for(i=0;i<iMs;i++)
for(j=0;j<65;j++)
{
Delay(1);
}
}
void writebyb(unsigned char temp)
{
                unsigned char i;
                SCLK=0;
                Delay(20);
                for(i=0;i<8;i++)
                        {
                                SDA=temp&0x01;
                                Delay(5);
                                SCLK=1;
                                Delay(5);
                                SCLK=0;
                                temp>>=1;
                        }
}
void write(unsigned char adress,unsigned char dat)
{
                RST=0;
                SCLK=0;
                RST=1;
                Delay(20);
                writebyb(adress);
                writebyb(dat);
                SCLK=1;
                RST=0;
}
unsigned char readbybe(void)
{
        unsigned i,dat;
        Delay(2);
        for(i=0;i<8;i++)
                {
                        dat>>=1;
                        if(SDA==1)
                        {
                        dat|=0x80;
                }
                else
        {
                dat&=0x7f;
        }
                        SCLK=1;
                        Delay(5);
                        SCLK=0;
                        Delay(5);
                }
                return dat;
}
unsigned char read(unsigned char adress)
{
        unsigned char temp;
        RST=0;
        SCLK=0;
        RST=1;
        Delay(1);
        writebyb(adress);
        temp=readbybe();
                SCLK=1;
                RST=0;
                SDA=0;
                return temp;
}
void ds1302(void)
{
        write(0x8e,0x00);
        write(0x80,((0/10)<<4|(0%10)));   //根据写秒寄存器命令字,写入秒的初始值
        write(0x82,((0/10)<<4|(0%10)));   //根据写分寄存器命令字,写入分的初始值
        write(0x84,((12/10)<<4|(12%10))); //根据写小时寄存器命令字,写入小时的初始值
        write(0x86,((16/10)<<4|(16%10))); //根据写日寄存器命令字,写入日的初始值
        write(0x88,((11/10)<<4|(11%10))); //根据写月寄存器命令字,写入月的初始值
        write(0x8c,((8/10)<<4|(8%10)));   //根据写小时寄存器命令字,写入小时的初始值
        write(0x8e,0x80);
}
void settime(void)
{
                unsigned char ReadValue;
         ReadValue = read(0x81);   //从秒寄存器读数据
     miao=((ReadValue&0x70)>>4)*10 + (ReadValue&0x0F);//将读出数据转化
   ReadValue = read(0x83);  //从分寄存器读
     min=((ReadValue&0x70)>>4)*10 + (ReadValue&0x0F); //将读出数据转化
     ReadValue = read(0x85);  //从分寄存器读
     hour=((ReadValue&0x70)>>4)*10 + (ReadValue&0x0F); //将读出数据转化
     ReadValue = read(0x87);  //从分寄存器读
     day=((ReadValue&0x70)>>4)*10 + (ReadValue&0x0F); //将读出数据转化
   ReadValue = read(0x89);  //从分寄存器读
     month=((ReadValue&0x70)>>4)*10 + (ReadValue&0x0F); //将读出数据转化
   ReadValue = read(0x8d);  //从分寄存器读
     year=((ReadValue&0x70)>>4)*10 + (ReadValue&0x0F); //将读出数据转化
}
//-----------------------------------------------------------------------------------------
//函数名称:Ht1621Wr_Data()
//功 能:写数据函数,cnt为传送数据位数,数据传送为低位在前
//-----------------------------------------------------------------------------------------
void Ht1621Wr_Data(char Data,char cnt)
{
char i;
for (i=0;i<cnt;i++)
{
CLS_HT_WR; //HT1621_WR=0;
Delay(1);
if((Data & 0x80)==0x80)
{
SET_HT_DAT; //HT1621_DAT=1;
}
else
{
CLS_HT_DAT; //HT1621_DAT=0;
}
SET_HT_WR; //HT1621_WR=1;
Delay(1);
Data<<=1;
}
}
//----------------------------------------------------------
//函数名称:void Ht1621WrOneData(uchar Addr,uchar Data)
//功能描述: HT1621在指定地址写入数据函数
//参数说明:Addr为写入初始地址,Data为写入数据
//说 明:因为HT1621的数据位4位,所以实际写入数据为参数的后
//----------------------------------------------------------
void Ht1621WrOneData(char Addr,char Data)
{
CLS_HT_CS; //HT1621_CS=0;
Ht1621Wr_Data(0xa0,3); //写入数据标志101
Ht1621Wr_Data(Addr<<2,6); //写入地址数据
Ht1621Wr_Data(Data<<4,4); //写入数据
SET_HT_CS;//HT1621_CS=1;
}
//-----------------------------------------------------------------------------------------
//函数名称:void Ht1621WrAllData()
//功能描述: HT1621连续写入方式函数
//说 明:HT1621的数据位4位,此处每次数据为8位,写入数据总数按8位计算
//-----------------------------------------------------------------------------------------
void Ht1621WrAllData(void)
{
char i;
CLS_HT_CS;//HT1621_CS=0;
Ht1621Wr_Data(0xa0,3); //写入数据标志101
Ht1621Wr_Data(0x00<<2,6); //写入地址数据
for (i=0;i<16;i++)
{
Ht1621Wr_Data(0x00,8); //写入数据
}
SET_HT_CS;//HT1621_CS=1;
}
//-----------------------------------------------------------------------------------------
//函数名称:void Ht1621WrCmd(uchar Cmd)
//功能描述: HT1621命令写入函数
//参数说明:Cmd为写入命令数据
//说 明:写入命令标识位100
//-----------------------------------------------------------------------------------------
void Ht1621WrCmd(char Cmd)
{
CLS_HT_CS;//HT1621_CS=0;
Delay(1);
Ht1621Wr_Data(0x80,4); //写入命令标志100
Ht1621Wr_Data(Cmd,8); //写入命令数据
SET_HT_CS;//HT1621_CS=1;
}
//-----------------------------------------------------------------------------------------
//函数名称:void Ht1621_Init(void)
//功能描述: HT1621初始化
//说 明:初始化后,液晶屏所有字段均显示
//-----------------------------------------------------------------------------------------
void Ht1621_Init(void)
{
SET_HT_CS;//HT1621_CS=1;
SET_HT_WR;//HT1621_WR=1;
SET_HT_DAT;//HT1621_DAT=1;
DelayMS(20); //延时使LCD工作电压稳定
Ht1621WrCmd(BIAS);
Ht1621WrCmd(RC256); //使用内部振荡器
Ht1621WrCmd(SYSDIS);
Ht1621WrCmd(WDTDIS);
Ht1621WrCmd(SYSEN);
Ht1621WrCmd(LCDON);
Ht1621WrCmd(TONEON);
Ht1621WrCmd(TONEOFF);
}
void dispaytemp(int a)
{
        int ge,shi,bai;
        bai=a/100;
        shi=(a-bai*100)/10;
        ge=a%10;
        Ht1621WrOneData(0x16,Ht1621wTab[bai]);
        Ht1621WrOneData(0x15,Ht1621cTab[bai]);
        Ht1621WrOneData(0x14,Ht1621wTab[shi]);
        Ht1621WrOneData(0x13,Ht1621cTab[shi]);
        Ht1621WrOneData(0x12,Ht1621wTab[ge]);
        Ht1621WrOneData(0x11,Ht1621cTab[ge]);
}
void dispaytime(int b)
{
        int fge,fshi,sge,sshi;
        fshi=b/10;
        fge=b%10;
        Ht1621WrOneData(0x08,Ht1621cTab[fge]);
        Ht1621WrOneData(0x09,Ht1621wTab[fge]);
        Ht1621WrOneData(0x0a,Ht1621dTab[fshi]);
        Ht1621WrOneData(0x0b,Ht1621wTab[fshi]);
}
void dispaytime2(int c,int d)
{
        int fge,fshi,sge,sshi;
        fshi=d/10;
        fge=d%10;
        sshi=c/10;
        sge=c%10;
        Ht1621WrOneData(0x08,Ht1621cTab[fge]);
        Ht1621WrOneData(0x09,Ht1621wTab[fge]);
        Ht1621WrOneData(0x0a,Ht1621cTab[fshi]);
        Ht1621WrOneData(0x0b,Ht1621wTab[fshi]);
        Ht1621WrOneData(0x0c,Ht1621cTab[sge]);
        Ht1621WrOneData(0x0d,Ht1621wTab[sge]);
        Ht1621WrOneData(0x0e,Ht1621eTab[sshi]);
}
void dispaynian(int nian,int yue,int ri)
{
        int niange,nianshi,rige,rishi,yueshi,yuege;
        nianshi=nian/10;
        niange=nian%10;
        yueshi=yue/10;
        yuege=yue%10;
        rishi=ri/10;
        rige=ri%10;
        Ht1621WrOneData(0x1e,Ht1621cTab[nianshi]);
        Ht1621WrOneData(0x1f,Ht1621wTab[nianshi]);
        Ht1621WrOneData(0x1c,Ht1621cTab[niange]);
        Ht1621WrOneData(0x1d,Ht1621wTab[niange]);
        Ht1621WrOneData(0x19,Ht1621eTab[rishi]);
        Ht1621WrOneData(0x17,Ht1621cTab[rige]);
        Ht1621WrOneData(0x18,Ht1621wTab[rige]);
        if(yueshi==1)
        {
                        Ht1621WrOneData(0x1a,Ht1621cTab[yuege]);
                        Ht1621WrOneData(0x1b,Ht1621wTab[yuege]);
        }
        else
        {
                        Ht1621WrOneData(0x1a,Ht1621dTab[yuege]);
                        Ht1621WrOneData(0x1b,Ht1621wTab[yuege]);
        }
}
void CLK_Init(void)
{
        CLK_CKDIVR = 0x00;
}
void di(void)//蜂鸣器
{
        Ht1621WrCmd(TONEON);
        DelayMS(2000);
        Ht1621WrCmd(TONEOFF);
}
void TIM1_Init(void)
{
        TIM1_CR1 = 0x00;  //向上的计数方向,中断计数不停
        TIM1_IER = 0x01;
        TIM1_PSCRH = 0x3e;  //进行16000分频
        TIM1_PSCRL = 0x80;
        TIM1_ARRH = 0x01;
        TIM1_ARRL = 0xf4;
        TIM1_CR1 |=0x01;
}
/*void TIM2_Init(void)
{
  TIM2_IER  = 0x00;  //禁止中断
  TIM2_EGR  =0x01;   //允许产生更新标志
  TIM2_PSCR =0x01;   //设置时钟分频 2M/2=1MHz---1us
  TIM2_ARRH = 0x00;  //0x32=50;  周期=50次,每50us复位一次定时器2
  TIM2_ARRL = 0x32;  //ARR自动装载值,每1us递减1
  TIM2_CNTRH=0x00;   //初值
  TIM2_CNTRL=0x00;
  TIM2_CR1 |= 0x81;  //开启定时器
  TIM2_IER |= 0x01;  //允许中断
}*/
void ADC_Init(void)
{
        ADC_CSR|= 0x04;
        ADC_CR1 = 0x00;
        ADC_CR2 = 0x30;
}
void ht1621d(void)
{
        /*        if(yu==0)
                {
                Ht1621WrOneData(0x07,0x03);
                Ht1621WrOneData(0x10,0x01);
                Ht1621WrOneData(0x0f,0x01);
        }*/
                        if(yu==2)
                {
                Ht1621WrOneData(0x07,0x07);
                Ht1621WrOneData(0x10,0x01);
                Ht1621WrOneData(0x0f,0x01);
        }
        /*                if(yu==4)
                {
                Ht1621WrOneData(0x07,0x0f);
                Ht1621WrOneData(0x10,0x01);
                Ht1621WrOneData(0x0f,0x01);
        }*/
                        if(yu==4)
                {
                Ht1621WrOneData(0x07,0x0f);
                Ht1621WrOneData(0x10,0x01);
                Ht1621WrOneData(0x0f,0x09);
        }
                /*        if(yu==8)
                {
                Ht1621WrOneData(0x07,0x0f);
                Ht1621WrOneData(0x10,0x01);
                Ht1621WrOneData(0x0f,0x0d);
        }*/
                        if(yu==6)
                {
                Ht1621WrOneData(0x07,0x0f);
                Ht1621WrOneData(0x10,0x01);
                Ht1621WrOneData(0x0f,0x0f);
        }
        /*                if(yu==12)
                {
                Ht1621WrOneData(0x07,0x0f);
                Ht1621WrOneData(0x10,0x05);
                Ht1621WrOneData(0x0f,0x0f);
        }
                        if(yu==14)
                {
                Ht1621WrOneData(0x07,0x0f);
                Ht1621WrOneData(0x10,0x0d);
                Ht1621WrOneData(0x0f,0x0f);
        }*/
                        if(yu==8)
                {
                Ht1621WrOneData(0x07,0x0f);
                Ht1621WrOneData(0x10,0x0f);
                Ht1621WrOneData(0x0f,0x0f);
        }
        }
unsigned int monday(unsigned year1,unsigned month1)
        {
                switch(month1)//根据月年计算日子
                        {
                                case 1:
                                case 3:
                                case 5:
                                case 7:
                                case 8:
                                case 10:
                                case 12:return 31;
                                case 4:
                                case 6:
                                case 9:
                                case 11:return 30;
                                case 2:if(year%4==0&&year%100!=0||year%400==0)
                                                                return 29;
                                                                else
                                                                return 28;
                                                                default:
                                                                return 0;
                        }
        }
void key(void)
{
        if(k3==0)
                DelayMS(10);
                if(k3==0)
                {
                        di();
                //        while(!k3);
                        flag++;
                        keytime=0;
                        if(flag==7)
                {
                        flag=1;
                }
                }
                        switch(flag)
                        {
                                case 1:if(set==0)
                        {
                        Ht1621WrOneData(0x1e,0x01);
                        Ht1621WrOneData(0x1f,0x00);
                        Ht1621WrOneData(0x1c,0x01);
                        Ht1621WrOneData(0x1d,0x00);
                                        if(keytime==20)
                                                {
                                                        flag=6;
                                                }
                        }
                                if(k1==0)
                                {
                                        DelayMS(10);
                                        if(k1==0)
                                        {
                                                di();
                                                keytime=0;
                        //                        while(!k1);
                                                year++;

                                                if(year==99)
                                                {
                                                        year=0;

                                                }
                                        }
                                }
                                if(k2==0)
                                {
                                        DelayMS(10);
                                        if(k2==0)
                                        {
                                                di();
                                                keytime=0;
                                //                while(!k2);
                                                year--;

                                                if(year==0)
                                                {
                                                        year=99;

                                                }
                                        }
                                }
                                break;
                                case 2:if(set==0)
                        {
                        Ht1621WrOneData(0x1a,0x00);
                        Ht1621WrOneData(0x1b,0x00);
                                                                if(keytime==20)
                                                {
                                                        flag=6;
                                                }
                        }
                                if(k1==0)
                                {
                                        DelayMS(10);
                                        if(k1==0)
                                        {
                                                di();
                                                keytime=0;
                                //                while(!k1);
                                                month++;

                                                if(month==13)
                                                {
                                                        month=1;

                                                }
                                        }
                                }
                                if(k2==0)
                                {
                                        DelayMS(10);
                                        if(k2==0)
                                        {
                                                di();
                                                keytime=0;
                                        //        while(!k2);
                                                month--;

                                                if(month==0)
                                                {
                                                        month=12;

                                                }
                                        }
                                }
                                break;
                                case 3:if(set==0)
                        {
                                Ht1621WrOneData(0x19,0x00);
                                Ht1621WrOneData(0x17,0x00);
                                Ht1621WrOneData(0x18,0x00);
                                                                        if(keytime==20)
                                                {
                                                        flag=6;
                                                }
                        }
                                if(k1==0)
                                {
                                        DelayMS(10);
                                        if(k1==0)
                                        {
                                                di();
                                                keytime=0;
                                        //        while(!k1);
                                                a=monday(year,month);
                                                a=a+1;
                                                day++;

                                                if(day==a)
                                                {
                                                        day=1;

                                                }
                                        }
                                }
                                if(k2==0)
                                {
                                        DelayMS(10);
                                        if(k2==0)
                                        {
                                                di();
                                                keytime=0;
                                        //        while(!k2);
                                                a=monday(year,month);
                                                day--;

                                                if(day==0)
                                                {
                                                        day=a;

                                                }
                                        }
                                }
                                break;
                                case 4:if(set==0)
                        {
        Ht1621WrOneData(0x0c,0x01);
        Ht1621WrOneData(0x0d,0x00);
        Ht1621WrOneData(0x0e,0x00);
                                                if(keytime==20)
                                                {
                                                        flag=6;
                                                }
                        }if(k1==0)
                                {
                                        DelayMS(10);
                                        if(k1==0)
                                        {
                                                di();
                                                keytime=0;
                                        //        while(!k1);
                                                hour++;

                                                if(hour==24)
                                                {
                                                        hour=0;

                                                }
                                        }
                                }
                                if(k2==0)
                                {
                                        DelayMS(10);
                                        if(k2==0)
                                        {
                                                di();
                                                keytime=0;
                                //                while(!k2);
                                                hour--;

                                                if(hour==0)
                                                {
                                                        hour=23;

                                                }
                                        }
                                }
                                break;
                                case 5:if(set==0)
                        {
                                Ht1621WrOneData(0x08,0x00);
                                Ht1621WrOneData(0x09,0x00);
                                Ht1621WrOneData(0x0a,0x01);
                                Ht1621WrOneData(0x0b,0x00);
                                                                        if(keytime==20)
                                                {
                                                        flag=6;
                                                }
                        }
                                if(k1==0)
                                {
                                        DelayMS(10);
                                        if(k1==0)
                                        {
                                                di();
                                                keytime=0;
                                        //        while(!k1);
                                                min++;

                                                if(min==60)
                                                {
                                                        min=0;

                                                }
                                        }
                                }
                                if(k2==0)
                                {
                                        DelayMS(10);
                                        if(k2==0)
                                        {
                                                di();
                                                keytime=0;
                                                //while(!k2);
                                                min--;

                                                if(min==0)
                                                {
                                                        min=59;

                                                }
                                        }
                                }
                                break;
                                case 6:        DelayMS(10);
                                break;
                        }
                                        ht1621d();
                                                        if(set==1)
                        {

                                        dispaytime2(hour,min);
                                        dispaynian(year,month,day);
                        }
                        if(set==2)
                        {
                                        set=0;
                                        if(flag==6)
                                                {
                                                        dispaytime(min);
                                                }
                                        else
                                                {
                                                        dispaytime2(hour,min);
                                                }
                        }
}
void main( void )
{
        ADC_Init();
        ADC_CR1|=0x01;
        _asm("sim");
        CLK_Init();
        TIM1_Init();
        _asm("rim");
Init(); //时钟初始化
port_init();//GPIO初始化
Ht1621_Init(); //上电初始化LCD
ds1302();
DelayMS(50); //延时一段时间
Ht1621WrAllData();
flag=6;
k1=1;
k2=1;
k3=1;
while(1)
{
                  dispaytemp(b);
                        key();
                        settime();
}
}
@far @interrupt void TIM1_OVER_Int(void)
{
                unsigned char min1;
                TIM1_SR1 = 0x00;
                f++;
                yu++;
                set++;
                keytime++;
                keytime++;
                if(keytime==22)
                        {
                                keytime=0;
                        }
                if(set==3)
                        {
                                set=0;
                        }
                if(yu==10)
        {
                yu=0;
        }
        if(f==2)
        {
                miao++;
                f=0;
                v1=0;
                for(i=0;i<100;i++)
                {
                v=0;
                ADC_CR1|=0x01;
                while(!(0x80&ADC_CSR));
                ADC_CSR&=0x7f;
                v=(unsigned int)ADC_DRH;
                v=v<<2;
                v+=ADC_DRL;
                v1+=v;
                }
                b=770-v1/100;
}
}

网友A:
没人用STM8单片机搞过DS1302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人用STM8单片机搞过DS1302吗?

一般从网上下个驱动,改改就行,如果硬件没问题,就只要修改一下延时就行了,基本上属于体力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