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mel studio6.2 有关tool的问题

楼主:
连上ISP但是为什么tool里面什么也没有?

网友A:
那是因为你没有连开发板,或驱动没有装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是因为你没有连开发板,或驱动没有装好

连板子了,是自己做的板,驱动安装好的

网友:
AS6不支持以前那些通过串口或者USB虚拟串口方式的编程器了,只能使用USB接口的编程器。如果你还想继续使用老的编程器,就只能用AS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