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白求助DSP28335,资源问题

楼主:
大家好,小白刚接触DSP,有几个问题求助大家。

问题一:28335数据手册上写的SARAM资源为是34k,M0+M1+L0+...+L7=34k;那下边0X3F8000--0X3FC000这块区域中标示的L0,L1,L2,L3为什么不算进去?

问题二:0X3F8000开始的L0——L3 为安全区域双映射,L4——L7没有写,我想问下 安全区域双映射是什么意思?

问题三:数据手册下边0X3F8000--0X3FC000这块区域能用么? 这里标示的也是L0,L1,L2,L3,跟0X3F8000开始的L0,L1,L2,L3有关系么?

多谢大神赐教。

网友:
大神,快来。。。。看到这个问题。

网友A:
一般不能更改的是寄存器对应的地址。
其余的,自己可以尝试分配。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般不能更改的是寄存器对应的地址。
其余的,自己可以尝试分配。

大神,我没有改寄存器地址。。。想知道0x3f8000这之后的0x4000 这块能用不?

网友:
0x3f8000 - 0x3f8fff   L0 SARAM Mirror这么一个注释
L0 SARAM是可以映射的。实际上它是一个存储器块,可以在不同的地址读写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