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I WEBENCH设计怎么看主芯片

楼主:
主芯片看不到,看不到下拉菜单,求教大神了 !

看放大器的时候,就是看不到!

看放大器的时候,就是看不到!

网友:
版主和大神有知道的吗?

网友:
图片半天刷不出来

网友A:
好大的截图啊,可以拉把,鼠标试试

网友B:
这个应该是BUG吧,先把主芯片搜索到,逆向走,之后进行仿真,楼主,求教,用什么截的图,这么清楚

网友C:
感觉用WEBENCH设计的原理图有主芯片的信息的,原理图调不出来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大的截图啊,可以拉把,鼠标试试

什么都试了,依然这样,不过,我现在有点头绪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B:
这个应该是BUG吧,先把主芯片搜索到,逆向走,之后进行仿真,楼主,求教,用什么截的图,这么清楚

就是看不到主芯片,仿真什么的都能进行,不过提示设计上有可能会出现问题,用feiq截图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感觉用WEBENCH设计的原理图有主芯片的信息的,原理图调不出来吗

原理图什么都有,就是调不出主芯片!!还在研究中!!

网友:
你这明显是页面幅面不对嘛!
把参数贴上来,让别人帮你看看呗

网友:
引用 网友D:
就是看不到主芯片,仿真什么的都能进行,不过提示设计上有可能会出现问题,用feiq截图的!!

把相关信息发一下,我们帮你看看,,      飞秋,这个软件前边组局域网打游戏、传文件时候玩过,挺不错的,截图也这么好用,试一下

网友:
中心频率1M,带宽50k到100k之间都可以,增益1000V/V(这个条件可放宽)!大家帮忙看看把!!

网友C:
想用webench设计什么,告诉用的哪个页面设计的,,,
使用 WEBENCH 放大器设计器快速设计运算放大器电路。支持的放大器电路包括:
反向放大器
交流耦合反向放大器
非反向放大器
积分器
低通滤波器
高通滤波器
定制滤波器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想用webench设计什么,告诉用的哪个页面设计的,,,
使用 WEBENCH 放大器设计器快速设计运算放大器电路。 ...

设计页面: http://www.ti.com.cn/tihome/cn/docs/homepage.tsp?DCMP=PPC_Google_TI&k_clickid=c014e27c-ea93-487c-a8f5-38c1c7875fc4   ,主要参数不变,其他的 可看情况而定!!谢谢版主!

TI 主页选择 带通滤波

TI 主页选择 带通滤波

点击开始设计后的页面

点击开始设计后的页面

网友:
引用 网友D:
设计页面: http://www.ti.com.cn/tihome/cn/docs/homepage.tsp?DCMP=PPC_Google_TI&k_clickid=c014e27c- ...

1楼的位置是哪个芯片不显示呢

网友:
我操作的顺序以及相应的图片
1,开始设计,输入相关的参数;

2,点击  设计, 出现  对应的 滤波方法;

3,点击 butterworth 前面的  select;

4,进入到 设计 界面的原理图,现在看到的主元件 A1,只显示10MHz,其他信息无;

5,点击  编辑栏,A1对应的 Select   Alternate Part,出现第四幅图片。

(第三幅图前面有红色的英文,说带宽不符合要求)

1,开始设计

1,开始设计

2,设计后,对应的滤波方法

2,设计后,对应的滤波方法

3,选择对应滤波方法后的原理图

3,选择对应滤波方法后的原理图

4,选择元件信息,无显示,

4,选择元件信息,无显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