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用闲置计算机ATX电源自制28V/10A恒流恒压电源

楼主:
利用闲置计算机ATX电源自制28V/10A恒流恒压电源

本人制作的28V/10A恒流恒压电源,利用了全汉ATX3000-68PD开关电源电路板(改造),海盗船CMPSU-400CX 电源制作外壳,外加两块(外型尺寸45x45mm91C4系列指针表制作而成。

外壳用料:海盗船CMPSU-400CX 电源(电路板已坏、空壳)

改造用电源:全汉ATX3000-68PD开关电源(去外壳、用内部电路板、KA7500芯片)

    实际上利用TL494(7500芯片同)集成电路组成的ATX电源制作可调恒压、恒流电源还是比较简单地、成功率也是比较高的。一般无线电爱好者只要在对电路板认真仔细观察分析后,是不难拆除、保留原电路元件的,并按照下图重新焊接(元件不多),比较容易成功。

我利用全汉ATX3000-68PD开关电源电路板制作如下:
1、保留+12V、20V辅助电源、集成电路7500及连接7500的5--12脚的元件;
2、拆除7500 1--4脚、13、14、15脚的外围元件:
3、拆除LM393及其外围连接元件,过、欠压保护也一起拆除;
4、利用电路板拆除后的空位焊接新电路元件;
5、利用原+20V辅助电源,使用LM7812增加+12V电源,再经40°C常开突跳型温控继电器给风扇供供电(小负荷风扇不会转动);

注意:
    在通电实验断电后,需将大电容的高压电放掉或放置一段时间后,用万用表量一下,没有问题后才能进行下一步工作。
    电路板全部焊接并检查完成后,通电实验时最好在原保险管处接一个约60W的白炽灯泡为好,一来起短路保护作用;二来通过观察灯泡也可大致判断故障:常亮表明有短路故障存在,而灯泡一亮即灭,则表明电路基本正常。

新增+12V电源及风扇温控电路:

说明
电阻R9R10选用大于3W的电阻;
电容C7 选用耐压大于35V的电解电容;
电阻R10 0.01欧姆本人是利用古董级仪器“QJ23型直流电阻电桥”制作的

无用元件的拆除(图中电路板左侧元件已全部拆除)

散热片等处理(便于下一步元件安装)

安装元件

初步完成焊接、安装

外壳开孔、加工

安装完成

简单试试:

制作面板(不干胶)(考虑原海盗船黑色外壳,面板也来一个黑白配)

最终成果

祝大家成功!

网友A:
楼主贴的图,好像看不到?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贴的图,好像看不到?

我还以为是网速问题呢,我也等了半天了。
我也留着一个ATX电源等着改装呢,因为平时不怎么用,也一直没有动手。

网友:
不知何原因,图未粘上

网友:
不好意思, 7月6日又重发了一次。

网友:
7月6日又重发了一次    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467155-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