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用LM2596输出负电压,未接负载,发热严重

楼主:
LM2596输出负电压电路和datasheet上的一样,一开始的确有较大的电流,但是稳定后,为什么芯片还是严重发热,没有负载。

LM2596负压电路

LM2596负压电路

网友:
好好检查整体电路,特别是前级和后级,别有短路的地方。

网友:
楼主的提交的问题是否矛盾
“一开始的确有较大的电流,,稳定后,还是发热,没有负载,,,”
关键是一开始有多大几A的电流?测试了吗
如是空载就发热,确实是电电路装配焊接连线的问题,这个需要检查
如是有负载发热严重,怀疑是功率电感问题,电感的额定电流要足够大,或者是2596没有加散热等

网友:
楼主只用“严重发热”来说明自己的怀疑,还有其它数据没有?

如果只给这个条件,神仙出解决不了你的问题。   请把测试数据帖上来,以及主要元件参数

网友:
空载电流50毫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