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光耦这样连接的作用是什么?求大神分析!

楼主:
如题,当24VA高低变化时,OUT是怎么变化的啊

网友A:
发光管部分是正反并联,说明不管“+24VA”处为正为负,都可以有输出。

网友:
dontium 眼力好,确实是正负通吃。

网友B:
当+24VA(注意,这样的标称很不规范)的电压大于门限高值或小于门限低值时,OUT端将为低电平。

网友C:
+24V与+24VA什么关系,+24VA的变化范围多少,,是正负变化的吗

网友:
我是这样理解的
+24VA端输入高或者低电平,OUT均为低电平,只有当输入在16.23V±0.7(发光二极管的导通压降,具体参数看具体LED资料)发光二极管不导通,此时输出OUT为高电平。

网友:
正负通吃

网友:
你的这个OUT_RET应该是个数字信号或者其他信号。+24VA这里是模拟电源。光耦的作用就是对输入、输出电信号起隔离作用。所以这个地方应该是为了隔离OUT_RET和+24VA。当然了,也有可能是作为开关使用哦。这个要看具体的电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24V与+24VA什么关系,+24VA的变化范围多少,,是正负变化的吗

0或者24V变化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是这样理解的
+24VA端输入高或者低电平,OUT均为低电平,只有当输入在16.23V±0.7(发光二极管的导通压 ...

你说的是对的,多谢啦

网友:
引用 网友B:
当+24VA(注意,这样的标称很不规范)的电压大于门限高值或小于门限低值时,OUT端将为低电平。

是的,灰常感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发光管部分是正反并联,说明不管“+24VA”处为正为负,都可以有输出。

好眼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