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SP8266wifi模块AT指令测试显示可以接收信号但是不能返回信息怎么回事

楼主:
如题

网友:
1,上电电流要保证。几百MA。(刚上电一下)如故正确,板子没问题灯会闪几下。
2,TX,RX要接正确。保证串口正常。
3,先要敲AT这个命令。后面就可以敲AT+。。。注意AT指令都要带回车的。

网友:
首先确认波特率对不对,引脚上下拉对不对。我记得以前用着模块也不行,好像刷了下固件就可以了

网友:
主要保证你的硬件保证没有问题,切记,ESP8266工作时峰值电流五百多m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