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与混合信号
电流型buck电路

楼主(2015-07-04):
电流型buck电路
大多数buck电路都是电压模式,使用TPS54231设计buck电路后如何将电压型改成电流型从而点亮LED。或者电压型改成电流型的原理是什么,如何计算分压电阻?

网友A:
直接用LED恒流驱动芯片就是了,何必用这种降压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