频率为5MHz到20MHz的正弦波峰值检测方法?

楼主:
各位大侠,本人菜鸟一枚,想要检测频率为5MHz到20MHz的正弦波峰值,不知各位大侠有什么好的方法没有?

之前查了一些资料得知峰值检测的方法大致分为两种,一种是用二极管和电容组成的峰值保持电路,然后用AD采样即可得到峰值。但是我现在想检测5MHz到20MHz的正弦波,不知具体的电路该怎么搭建,还有器件该怎样选取,还有检测的电压的最小值为1v,不知各位大侠有什么好的方法没有?

还有一种方法,由于被检测信号的频率较高,可以采用高速的AD芯片进行采样,这样得到的数据信息太多,而且成本较高。我只需得到此时的峰值就可以了。

求各位大侠指点迷津。

网友:
ltc5507,可以去搜索一下,感觉用起来不错

网友:
你说的两种办法均可以。

第一种,要看你对峰值的响应时间。假如需要检测峰值的时间为1mS,那么,加RC滤波时,就要保证滤波器能通过1K的频率(1/1mS),同时保证可以滤掉5M以上的基波

网友A:
第一种方法,二极管检波(整流)然后电容滤波,二极管正向压降的影响不可避免。这会在待测电压较低时造成较大误差。这种方法产生误差的另一个原因是二极管存在电容,待测频率越高电容作用越大,这也会造成误差。
事先给二极管施加一个微小的正向电流可以减小二极管正向压降的影响,但不能完全避免。
对二极管正向压降的影响,可以事先校正来得到准确读数,但温度变化时二极管正向压降也变化,这个无法校正。

高速AD,成本比较高,电路复杂。

如果是临时性测量,可以用示波器读出峰值。模拟示波器当然是用肉眼直读,多数数字示波器可以自动读出峰值。

网友:
刚刚搜了一下这是功率检测器件啊,不是检测峰值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第一种方法,二极管检波(整流)然后电容滤波,二极管正向压降的影响不可避免。这会在待测电压较低时造成较大 ...

不是临时性的检测,想可以测出正弦波的峰值,因为待测的信号频率较高,所以想请问一下有什么好的峰值检测电路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说的两种办法均可以。

第一种,要看你对峰值的响应时间。假如需要检测峰值的时间为1mS,那么,加RC滤 ...

对峰值检测电路,我是社么想的,不管检测的波的频率是多少,都让检测的时间为一个固定的周期,而且这个周期大于被检波的周期,不知道可不可以,还有就是对于二极管的压降,不同频率波下的压降是相同的吗?对于压降怎么处理,二极管和电容可以承受这样的频率吗?
放电的电路可不可以在电容一边直接接一个可控的开关?

网友:
二极管的压降,如maychang的处理办法。
或者,可以把载波放大了再作检波,这样二极管的压降对其影响会小些。

网友:
引用 网友C:
对峰值检测电路,我是社么想的,不管检测的波的频率是多少,都让检测的时间为一个固定的周期,而且这个周 ...

放电可以使用模拟开关,这个没有问题。

二极管检测峰值,至少数个待测信号周期滤波电容两端电压才能够达到峰值,一个周期往往是不够的,最好十个周期以上。

二极管正向压降可以在最终结果中扣除(实际是加上),以对误差进行修正。但这是很麻烦的事,而且不够准确。较好的办法是9楼dontium所说,先放大再检波。信号幅度大了,二极管产生的误差相对来说就比较小。

网友:
楼主可以看一下这块片子。    AD637计算真正的根均方,平均方形,或任何复杂的交流绝对值(或交流加直流)输入波形并给出了一个等效的直流输出电压。波形的真均方根值比一个更有用因为它直接关系到的功率平均整流信号的信号。统计信号的均方根值也与到的信号的标准偏差

网友:
楼主的峰值检测电路是如何搭建的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