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得到PCB Pin密度

楼主:
Altium Designer中可以直接得到PCB板的平均管脚密度吗?

网友A:
为什么要计算平均管脚密度?好像是有这么个功能,没在用电脑啊。@huaiqiao @qq849682862 你们知道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要计算平均管脚密度?好像是有这么个功能,没在用电脑啊。@huaiqiao @qq849682862 你们知道么?

@dianzinihao
1. 请问您看这个平均密度的目的在哪里呢?
2. report菜单下,有个board information,这个有pads的个数和元件的个数。pad的个数/元件的个数大致就是你所说的平均密度了。

网友:
PIN密度=板面积(平方英寸)/(板上引脚总数/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