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极管的放大倍数和运算放大器的增益(感觉也是放大倍数)有什么关系啊

楼主:
问题如题,这个问题困扰我很久了,今天请各位帮忙解决一下,谢谢!

网友A:
三极管(指双极型管)不是放大器,三极管(可能不止一支)和其它元件组合起来并且加上适当的电源才能够构成放大器。
若干三极管(或者场效应管,或者二者同时都有,甚至可能是电子管)构成一个整体放大器电路,封装在一个外壳内,叫做运算放大器。
注意,运算放大器很可能是分立元器件构成的,即一支一支电子管、双极型晶体管、场效应管……构成的。
在一片晶体(硅或锗或其它材料)上同时做出放大器所需要的三极管或者场效应管以及二极管、电阻等等,构成完整的放大器,封装成为一个整体,叫做集成运算放大器。
你所说三极管的放大倍数,估计是指双极型三极管共发射极电流放大倍数,它和放大器的放大倍数或者运算放大器的增益不是一回事,也没有可比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三极管(指双极型管)不是放大器,三极管(可能不止一支)和其它元件组合起来并且加上适当的电源才能够构成放大 ...

好有耐心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三极管(指双极型管)不是放大器,三极管(可能不止一支)和其它元件组合起来并且加上适当的电源才能够构成放大 ...

好的,感谢!

网友:
粗浅认为,三极管放大指的是基极电流对发射极电流的放大。运放增益指的是输出量与输入量的比值,电流、电压、功率等

网友B:
前者是两个电流的比例关系,后者是两个电压的比例关系。

网友:
引用 网友B:
前者是两个电流的比例关系,后者是两个电压的比例关系。

对运放来说,可能是电压/电流,可能是电流/电压,可能是电流/电流,可能是电压/电压。

网友B:
提问的问题是运算放大器本身,不是由运算放大器组成的某种电路。
运算放大器出厂指标有开环电压增益Auo。没见电流增益、跨导等,那没意义,或者是次要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提问的问题是运算放大器本身,不是由运算放大器组成的某种电路。
运算放大器出厂指标有开环电压增益Auo。 ...

有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