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s 6的安装

楼主:
请问各位有 免安装的吗?我都被搞败了,装了好几次,什么方法都试过了,就是装不上去,杀毒软件也退了,每个版本每次到差不多的进度都会出现错误

网友:
系统用户名是中文的吧?软件会在用户目录下面放置个人配置文件,但对中文路径支持得很差。建议新建一个用户再安装

网友:
啥错误啊,把错误提示贴上来啊

网友:
一个可靠的网络和正确的英文路径,没有问题的系统

网友:
网络不好会安装失败,用离线安装包Off-line Installers
http://processors.wiki.ti.com/index.php/Download_CCS

网友:
可以安装,没出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