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PM2.5传感器

楼主:
最近在做空气净化相关产品,使用了夏普GP2Y1010AU传感器,一代的,模拟量输出。

做过一些小批量,感觉测得数值不是很稳定,个体数值差异比较大(如有的数值为40,有的数值为70。。。)

有没有做过PM2.5相关的朋友们,推荐一款好点的传感器,或者随意聊聊这方面的内容。

网友A:
买个好点进口的空气质量检测设备拆了玩呗,这种传感器目前好像不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买个好点进口的空气质量检测设备拆了玩呗,这种传感器目前好像不多的~

目前好像比较多的就是两种原理:一个是激光形式(较高端),一个是红外形式(低端,夏普的就是这种)
主要是公司量产产品,成本还是比较重要的

网友B:
这种是测灰尘的,测PM2.5首先要过滤掉PM10的影响。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种是测灰尘的,测PM2.5首先要过滤掉PM10的影响。

是这样没错,看样子只能找高端一点的传感器了,舍不得孩子套不着狼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是这样没错,看样子只能找高端一点的传感器了,舍不得孩子套不着狼

测PM2.5的办法都是用泵抽气,同时用PM10滤纸过滤掉大颗粒,然后在PM2.5的滤纸上形成一层滤层。用天平称重,亦或者用放射性的办法测厚度。再来计算PM2.5浓度。

网友:
引用 网友B:
测PM2.5的办法都是用泵抽气,同时用PM10滤纸过滤掉大颗粒,然后在PM2.5的滤纸上形成一层滤层。用天平称重 ...

据说监测站用的就是这种方法,谢谢你的回答

网友:
呵呵,买几个激光的回来对比数据,我们就是这么验证的...

网友:
感觉学习了不少

网友:
激光粉尘和红外粉尘传感器最主要的是光源和风道不同,他们的原理基本是相同的,光散射法。1、红外粉尘传感器使用的是红外光源,其光频率不是单一的,是某一频率范围内的混合光。不同频率的光对同一颗粒物的散射光强不一样,而单片机(mcu)是根据光强强度识别颗粒物粒径的,故红外粉尘传感器在最核心的原理上都测不准。
2、风道不同。红外粉尘传感器使用加热电阻使空气产生热循环,从而实现采样,但外界温度不同、加热时间不同,均会导致产生的热量不同,从而每次的采样量不同。采样量都不一样,肯定测不准啦。更要命的是红外粉尘传感器不能摇晃,否则数据乱跳,其原因还是采样量发生了变化。激光粉尘采用的是恒速风扇,每次采样量是一样的,故测量数据更准确些。
    一般工业级的粒子计数器(一般5w以上的)采用的是过滤方法,将不同粒径进行过滤,分开计数。保证准确性

网友:
可以考虑攀藤的PMS系列,现在做到7003了,价格100左右,我做过实验感觉还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