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cos学习之OSSemCreate()函数分析

楼主:
 小弟初学ucos,如下是这个函数的源代码,小弟有些不懂,恳请大神指教~~~
OS_EVENT  *OSSemCreate (INT16U cnt)
{
    OS_EVENT  *pevent;
#if OS_CRITICAL_METHOD == 3
    OS_CPU_SR  cpu_sr = 0;
#endif

    if (OSIntNesting > 0) {              /*问题1:这段代码的作用是什么???*/
        return ((OS_EVENT *)0);
    }
    OS_ENTER_CRITICAL();
    pevent = OSEventFreeList;
    if (OSEventFreeList != (OS_EVENT *)0) {        /*问题2:如何理解 OSEventFreeList != (OS_EVENT *)0 */
                                                                          /* 假如定义了一个类型A,一个A类型的指针P 那么P=(A*)0表示什么意思??? */
        OSEventFreeList = (OS_EVENT *)OSEventFreeList->OSEventPtr;
    }
    OS_EXIT_CRITICAL();
    if (pevent != (OS_EVENT *)0) {
        pevent->OSEventType    = OS_EVENT_TYPE_SEM;
        pevent->OSEventCnt     = cnt;
        pevent->OSEventPtr     = (void *)0;
#if OS_EVENT_NAME_SIZE > 1
        pevent->OSEventName[0] = '?';
        pevent->OSEventName[1] = OS_ASCII_NUL;
#endif
        OS_EventWaitListInit(pevent);
    }
    return (pevent);
}

网友:
问题一 中断服务程序中不能创建信号量
问题二 当前事件块被创建 没有用到的控制块需要指针向前移动   if (OSEventFreeList != (OS_EVENT *)0)用来判断是否事件块已被用完

网友:
感谢大神~~~
如问题2,其实这是个C语言问题(原谅小弟C语言知识不扎实~~~)
假如定义了一个类型A,一个A类型的指针P 那么P=(A*)0表示什么意思???
PS:一个指针P,它指向0表示什么意思呢???恳请大神指教~~~

网友:
引用 网友A:
感谢大神~~~
如问题2,其实这是个C语言问题(原谅小弟C语言知识不扎实~~~)
假如定义了一个类型A,一个A ...

指针未指向任何内存空间等同于NULL

网友:
一个A类型的指针P 那么P=(A*)0
如果是理解成NULL的话,为什么还要使用(A*)0呢?这个指针类型(A*)不就没有任何意义了吗?
小弟因为没太理解,所以有点啰嗦,恳请大神谅解~~~

网友:
还有一个问题: OSEventFreeList = (OS_EVENT *)OSEventFreeList->OSEventPtr
请问大神:这个(OS_EVENT *)是用来修饰OSEventFreeList还是用来修饰OSEventPtr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