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画封装无法载入焊盘

楼主:
大家好,我又来发问题了:allegro画连接器封装时无法载入自己制作的焊盘
给大家复现下经过:
1.利用PCB designer画了一个热风焊盘(具体绘制方法在之前的帖子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466039-1-1.html已经描述过了)
2.save保存生成了相应的psm文件
3.利用Pad editor生成了通孔焊盘,如图1,2

                                图1

                               图2
其中图2中thermal relief的形状是用的前面步骤1绘制的热风焊盘。
4.save保存后查看reports以和check下焊盘。 ps:要养成良好的检查习惯,不然如果前面出错到后面画封装或者绘制PCB的时候再去找错就比较麻烦了。
5.打开PCB designer,new一个封装。菜单栏layout—pins或者点击右上角 图标。
6.在右侧控制面板options中 浏览选择步骤3中绘制的焊盘。

注意!这个时候问题出现了!命令栏提示无法加载TR58X82X22-45(即步骤1中绘制的热风焊盘),焊盘载入失败。

尝试重新加载,不行。
尝试加载软件自带的焊盘,可以加载,这说明问题出在自己绘制焊盘这一块。
尝试检查了绘制的焊盘,不行,重新绘制了一遍,再次加载,依旧不行。
没有头绪。
这个时候我注意到之前我一直忽视了的一个提示:找不到相应的psm文件(就是没找到步骤1中绘制的那个热风焊盘文件)
难道是保存的时候没有自动生成symbol吗?
于是我打开我的pad库位置,寻找,发现有存在该焊盘的psm文件。
那为什么会找不到呢?
于是我想要一种可能,软件寻找文件需要我们告诉他路径的,如果路径错了当然就找不到了。

于是我打开setup——user preferences——paths——psmpath
果然问题出在这里!我并没有添加上我自己的pad库的路径。
然后我手动添加了一下。再次去加载焊盘就成功了!

网友:
自己坐个沙发吧~貌似很少人关注allegro的感觉呀~坛里更多的还是AD。不是说现在allegro越来越流行了么??

网友A:
最后发现是路径的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最后发现是路径的问题?

恩,是的。allegro需要自己手动添加路径。主要是他绘制一个东西会生成好几种文件,都要注意添加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恩,是的。allegro需要自己手动添加路径。主要是他绘制一个东西会生成好几种文件,都要注意添加一下。

哦哦

网友C:
楼主你好,我觉的是应该添加pad路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你好,我觉的是应该添加pad路径吧

是的呢。

网友D:
楼主。。。我在PCB Editor中已经设好了路径,也生成了花焊盘的flash symbol,可是在PAD Designer中还是倒不入画好的花焊盘,这是为什么呢?

网友:

楼主。。。我在PCB Editor中已经设好了路径,也生成了花焊盘的flash symbol,可是在PAD Designer中还是倒不入画好的花焊盘,这是为什么呢?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我在PCB Editor中已经设好了路径,也生成了花焊盘的flash symbol,可是在PAD Designer中还是倒不 ...

楼主。。。从这层回复吧 ~我和楼上是一人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