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个汇编问题

楼主:
汇编是在不熟悉,在此请教各位高人,还望指点。

#define archResetLimitBit() asm(bfclr  #0x40,SR)    //(这是宏定义了一个函数,然后顺便初始化了缓存器吗?)

网友:
具体不知道初始什么。就用archResetLimitBit()代表asm(bfclr  #0x40,SR)这条指令,在主函数中应该会先写archResetLimitBit()来进行初始化操作。

网友A:
并不是说在这个地方初始化。

网友B:
1. 首先define的作用是宏定义
2. archResetLimitBit()作为宏名,只要在archResetLimitBit()出现的地方,编译的时候都被替换成了asm(bfclr  #0x40,SR),SR这个地方应该是个状态寄存器。#40为地址。

网友:
引用 网友A:
并不是说在这个地方初始化。

在FPT文件中找到了archResetLimitBit(),但是不知道是不是在这里面初始化的,文件打不开。

网友:
引用 网友B:
1. 首先define的作用是宏定义
2. archResetLimitBit()作为宏名,只要在archResetLimitBit()出现的地方, ...

谢谢,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