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Atmega88单片机PB2口引脚电平中断的程序

楼主:
   void init()
{
   PORTB|=BIT(2);//将PB2口设置为输入并且置1
   DDRB&=~BIT(2);

   PCICR=0X01;
   PCMSK0=0X40;
   PCIFR=0X01;

   SREG|=BIT(7);
}
#pragma vector=PCINT0_vect
__interrupt void pcint0_isr(void)
{

}
请问这样的初始化有什么问题么?程序一直进不了中断

网友A:
给你一个简单的参考程序:

#include <avr/io.h>
#include <avr/interrupt.h>

#define myPIN   PB2
#define LED     PC0
void init()
{
    // set PB2 pullup
    PORTB |= (1<<myPIN);
    DDRB  &= ~(1<<myPIN);
    DDRC  |= (1<<LED);

    PCMSK0 |= (1<<myPIN);
    PCICR |= (1<<PCIE0);

    sei();
}

int main()
{

    init();

    while(1)
    {
    }

    return 0;
}

ISR(PCINT0_vect)
{
    if((PINB & (1<<myPIN)) == 0)
    {
        PORTC ^= (1<<LED);
    }
}

proteus效果如下: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对的,改过来了还是不能进入中断。我用软件模拟的办法,初始化里面先给PB2口一个高电平,然后给一个低电 ...

晚上我用proteus给你写一个例程参考一下。

网友A:
PCMSK0=0X40;
对应的是PCINT6,你要设置 PCMSK0=0X04;才是对应PB2/PCINT2吧。

网友:
这里就体现出程序风格的重要性了。直接对寄存器赋值常数,是51单片机里常用的做法。在AVRGCC中,常用移位的方式进行设置。比如:

#define mPIN1 PB2

PORTB |= (1< DDRB &= ~(1<
PCMSK0 |= (1<
这样需要换成PORTB的其他IO时,只要改前面的define就可以了,不用后面程序中的数字,也就不容易出错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PCMSK0=0X40;
对应的是PCINT6,你要设置 PCMSK0=0X04;才是对应PB2/PCINT2吧。

对的,改过来了还是不能进入中断。我用软件模拟的办法,初始化里面先给PB2口一个高电平,然后给一个低电平。在中断里面写入EEPROM,但是进步了不知道为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晚上我用proteus给你写一个例程参考一下。

非常感谢,谢谢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给你一个简单的参考程序:

proteus效果如下:

谢谢啊

网友:
谢谢分享,我是来学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