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C5509A的EMU0、EMU1该怎么接?

楼主:
想做个简单的VC5509A的板子,正在画图。

感觉EMU0及EMU1是无用的,想仅把用到的JTAG引脚接上。

手册中这样说:

The TMS320VC5509A uses the JTAG port for boundary scan tests, emulation capability and factory test

purposes. To use boundary scan test, the EMU0 and EMU1/OFF pins must be held LOW through a rising edge

of the TRST signal prior to the first scan. This operation selects the appropriate TAP control for boundary scan.

If at any time during a boundary scan test a rising edge of TRST occurs when EMU0 or EMU1/OFF are not

low, a factory test mode may be selected preventing boundary scan test from being completed. For this

reason, it is recommended that EMU0 and EMU1/OFF be pulled or driven low at all times during boundary

scan test.

在它 “ 非低电平 ”  时,指明是工厂测试,

现在是不是我可以直接将它接到地电位呢?

网友A:
我觉得这个的关键在于对EMU0 and EMU1/OFF的理解。你这个是怎么理解的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这个的关键在于对EMU0 and EMU1/OFF的理解。你这个是怎么理解的呢

这两个信号一般不用。我现在把TI的JTAG改了,只引出6条线(包括地),这样,会比14脚的JTAG方便一些。

所以,5509A的两个EMU引脚也不想引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两个信号一般不用。我现在把TI的JTAG改了,只引出6条线(包括地),这样,会比14脚的JTAG方便一些。

...

哦,你的六条线是TDO、TDI、TMS、TCK、REST、GND,应该还报错VCC吧。那就是7条咯。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两个信号一般不用。我现在把TI的JTAG改了,只引出6条线(包括地),这样,会比14脚的JTAG方便一些。

...

哦,你的六条线是TDO、TDI、TMS、TCK、REST、GND,应该还报错VCC吧。那就是7条咯。
EMU0和EMU1按照英文描述,进行边缘扫描测试的时候,才用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哦,你的六条线是TDO、TDI、TMS、TCK、REST、GND,应该还报错VCC吧。那就是7条咯。
EMU0和EMU1按照英文 ...

在平时的调试和下载中,应该用不到它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在平时的调试和下载中,应该用不到它的,

恩恩,应该是工厂对这个芯片本身做边缘扫描测试的时候,采用到的吧

网友:
1、我去查了查那个JTAG通信协议,上面说只需要四根线TMS、TDO、TDI和TCK就够了;
2、我前段时间给那个TI的技术支持打电话,他说直接接地和上啦都行,他推荐直接接地,毕竟少用                电阻~~~
3、看身边的人以前做的工程案例,28335的,他们直接悬空,正常烧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