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PC800】ISP下载例程

楼主:
收到板子有一段时间了,昨天刚拿出来试了下ISP。

板子确实很小巧,之前也没用过这么少引脚的MCU。本来还打算用jlink调试,结果发现排座是1.27mm的,8个引脚除去电源只剩6个,ISP和RST口又外扩了按键,用SWD调试的话还要减掉2个,剩下的2个本来用作串口,再加外设就比较麻烦了。因此最终还是考虑用ISP方式下载程序。

硬件接线使用牛桥连接TX0、RX0、VDD和GND,依次按下reset、ISP键,再依次松开ISP、reset键,就进入ISP模式。然后在Flash magic中配置MCU型号和串口参数:

读取设备签名验证一下是否正确连接:

选择要下载的例程HEX文件,按“start”开始下载:

分别下载了2个例程的HEX文件,LED闪烁的运行如下:

串口例程的运行结果如下:

网友:
flash magic确实,nxp的这个isp下载软件之前也接触过。

网友:
恭喜楼主调通啦,期待进一步的发展

网友:
值得一学

网友:
不错的教程,收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