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坛中毒or我电脑中毒??【结贴】

楼主:
今天早上在访问其他论坛的时候,也出现了一样的问题,所以,与论坛无关,原因是我电脑是通过其他同事代理上网的,故为网络问题。在访问EEWORLD的时候,在论坛页面随便点一个栏目,如【全部新帖】,首先会进入一个广告页面 今天是这样的。然后第二次点击【全部新帖】才能进入。请问下是论坛的问题,还是我电脑中毒了呢。有人遇到过没有啊,但是我访问其他论坛的时候,没有出现这个情况。使用的是360浏览器。

网友A:
是不是你的DNS被劫持了,修改下试试

网友:
没出现过这种情况。

网友:
你电脑吧,我这挺正常的。

网友:
呵呵,你是不是哪里点错了呢。我是没有出现过这样的状况,与浏览器有关系吗。我用的chrome。

网友:
电脑的问题吧,

网友:
没有遇到你说的情况,呵呵了

网友B:
http://jingyan.baidu.com/article/597a0643910878312b524313.html

先试试eric说的劫持问题,如果还没解决,咱们继续探讨。

网友:
引用 网友B:
http://jingyan.baidu.com/article/597a0643910878312b524313.html

先试试eric说的劫持问题,如果还没解 ...

另外 公司是通过代理上网的  不知道是不是这个问题呢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你的DNS被劫持了,修改下试试

在公司是通过代理上网的  不知有关系没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另外 公司是通过代理上网的  不知道是不是这个问题呢

有这个可能。你遇到的问题,我从未遇过。

网友E:
有可能是你服务商推送的广告

网友F:
可能是网络的问题,我浏览器访问任何页面,有时候都会在右下角显示类似的窗口。

网友G:
我这没有出现过类似的情况啊,应该是你的电脑,网络方面的原因吧。我也用360.

网友H:
引用 网友C:
在公司是通过代理上网的  不知有关系没

可以确定是通过代理上网惹的祸,,鉴定完毕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有这个可能。你遇到的问题,我从未遇过。

哦  多些春阳叔  呵呵             公司网络限制  只能通过代理上网   哎

网友C:
引用 网友E:
有可能是你服务商推送的广告

可能就是通过代理上网导致的

网友:
引用 网友H:
可以确定是通过代理上网惹的祸,,鉴定完毕

估计是吧  呵呵    多谢解答

网友:
引用 网友G:
我这没有出现过类似的情况啊,应该是你的电脑,网络方面的原因吧。我也用360.

应该就是通过代理上网的关系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可能是网络的问题,我浏览器访问任何页面,有时候都会在右下角显示类似的窗口。

应该是通过代理上网导致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可能就是通过代理上网导致的

嗯,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