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30单片机软件抗干扰

楼主:
2芯积分
大神们,帮帮忙。最近再用430单片机,为了体改抗干扰能力,防止程序跑飞。怎么运用软件陷阱啊???求指教

网友:
确定是单片机受干扰么?
一般是外围电路受干扰,然后影响到单片机

网友:
如果是硬件受干扰,软件起不到太大作用的

网友:
为什么直接不用片内或片外看门狗呢?软件陷阱只是提高软件稳定性的一种说法,真正好用不并没人知道。不知道软件陷阱和看门狗比有什么优势?
要用软件陷阱,就要做产生陷阱的代码的定位,貌似430上(CCS开发)是要改.cmd文件的。或者是需要配合类似ARM编译器中“#pragma arm section []”,“ __attribute__((section(..)))”这种编译指示语句来完成。

网友A:
首先感谢各位大神前来回帖。目前系统正常运行,只是为了防止以后的运行中出现程序跑飞的现象,才想用软件陷阱来增强稳定性。属于事先预防。。。我用的IAR编译器,大神们多多指导

网友:
引用 网友A:
首先感谢各位大神前来回帖。目前系统正常运行,只是为了防止以后的运行中出现程序跑飞的现象,才想用软件陷 ...

我觉得软件的话就是合理的应用看门狗。硬件的话,就是你的板子的处理了,依据具体的情况看看,是否要加屏蔽罩等等

网友:
先转一篇帖子,什么是软件陷阱。
https://www.eeworld.com.cn/mcu/2015/0312/article_18686.html
但是,MSP430指令集和51毕竟不同,未使用的空间应该依旧是0xff,但是对应的是什么操作码呢?
所以需要你自己去查询。设陷阱的要求是:在程序未使用的空间隔一段便设置一个跳转语句,直接跳转到err代码处。表格区和中断向量区同样要设置相应的代码。
使用两个NOP语句的意义我猜是在于语句有可能会带有参数,使用两个NOP即便是第一个被当作了上一条语句的被操作数,那么第二个NOP也会被执行。